PLC如何对油缸进行精准定位控制

楼主(2012-07-26):
       大型起重设备,靠油缸动作,需要走比较精确的定位,mm级。PLC给目标值,油缸传感器反馈油缸行程位置,两个输入给PI功能块计算,输出控制阀门开度。差不多是这么个过程。

     现在有几个问题:
1,PLC给目标位置给PID,比如说10米,我是应该直接把10米放到PID的setvalue端,还是做一个斜坡,1,2,3,4,5,6,7,8,9,10这样,逐渐加到10米,把这根曲线放到setvalue端。哪一种更有利于我的调试。

2,做这个定位,我一定得用PID控制吗?能不能采用对速度的控制来实现定位。这么一个意思。比如说目标位置10米,我设定一个爬行段0.5米,意思是油缸移动到9.5米(传感器反馈)的时候,进入爬行段,爬行段的速度是可设的,当然,我会设得很低,比如3%的开度,当传感器反馈为10米,程序立即让阀回到中位,按道理来说,应该会停得比较准,当然也稍微有点过冲,这个过冲量记下来,第二次定位时,在目标位里把这个过冲量减掉。我不知道这种控制速度来定位的方式可行吗,请指教。

3,还有其他办法做精准的定位控制吗?因为是起重设备,油缸也比较大,定位精度不会太高,但还是希望做得精确点。谢谢!!!!

网友A:
亲,请问你用什么品牌plc,我先给你转到西门子和台达技术群,看他们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才mm级别

普通油缸配比例换向阀,采用位移传感器

用第2种方法轻松实现

你那油缸有多大?我用的630的油缸

网友C:
位移传感器,模拟量控制。

楼主:
是贝加莱的PLC   哪个PLC不重要吧  主要是对油缸的控制方式   贝加莱用的人估计不多  还是麻烦转到比较热的群里哦  谢谢啦!!!

楼主:
对:wqs00000关于才mm级别普通油缸配比例换向阀,采用位移传感器用第2种方法轻松实现 你那油缸有多大?我用的630的油缸内容的回复:

用PID是不是有些多余?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亲,请问你用什么品牌plc,我先给你转到西门子和台达技术群,看他们帮你分析一下。内容的回复:

是贝加莱的PLC   哪个PLC不重要吧  主要是对油缸的控制方式   贝加莱用的人估计不多  还是麻烦转到比较热的群里哦  谢谢啦!!!

楼主:
大师们给予指教吧

液压的东西  第一次做控制   以往弄电机拖动的话,第一种方式就很稳了,不知道液压能否依旧。

因为和周围同事讨论过,也查过资料,走PID控制的也比较多,尤其是模糊控制加PID。但我觉得

整定参数太繁琐了,而且怕有过冲(现场不能有过冲)。

网友D:
油缸控制需要专门的控制器,我朋友代理美国DELTA的产品,绝对能满足你的要求.可以通过总线与你的PLC进行连接.

留下联系方式,我发点资料给你. QQ:57577105

网友E:
1、直接给目标值或通过一个曲线给目标值都可以,如果是通过一个曲线设定目标值可能超调量会小些。

2、也可以不用PID控制方式,但是使用PID方式应该是非常简单有效的,你所用的其它方式可能会比较复杂,而且当目标值或条件变化时效果如何很不好说。

网友F:
本论坛上曾有位高人,可以对油缸进行精确控制,据他自己声称“数字缸”,可惜在深圳游乐场工程中出了事,死了人,被判进去了。

网友G:
我赞成采用位移传感器加Pid控制可以达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