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5.5KW三相220V的电机,要用三相380转三相220V的变压器

楼主(2012-07-26):
一台5.5KW三相220V的电机,要用三相380转三相220V的变压器,用多大容量的变压器,20KVA够吗

网友A:
够了,变压大容量比你的电机功率大就可以

网友B(2012-09-20):
如果电机是220V三角接法改成380v Y接法,220v Y接法没得改,买变压器还不如换电机便宜点

网友C:
5.5KW功率不小了,估计是三角形接法,你改成星型接法就可以直接用三相380了。上图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D:
      好像是7.5KW以上才有三角形接法。你的5.5KW是有功功率,现在提供的变压器是20KVA,就算功率因数是0.5,有功功率也有10KW了,大于5.5KW,所以够用了!

网友E:
对:我爱海德堡关于如果电机是220V三角接法改成380v Y接法,220v Y接法没得改,买变压器还不如换电机便宜点内容的回复:

同意!最好不要配变压器。变压器容量问题也就不存在!

网友F:
首先,变压器的容量有负载定,不取决于电机。假如负载时只有10A,就按二次电流10A设计,4KVA就行了;另外,如果是普通电机,5.5KW电机是角接,该为星接额定电压就是380V,不必配变压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首先,变压器的容量有负载定,不取决于电机。假如负载时只有10A,就按二次电流10A设计,4KVA就行了;另外,如果是普通电机,5.5KW电机是角接,该为星接额定电压就是380V,不必配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