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画PLC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26):
我在EPLAN官网导入的6ES7214-1BE30-0XB0部件;在实际运用中发现它链接的宏只有电源部分的I/0点,输入和输入部分的I/O点都没有;但是在模版的功能定义里面它却定义了40多个点。在图2里面我插入设备 6ES7214-1BE30-0XB0  怎么A1-A2都出来了? 比较疑惑。 实际插入6ES7214-1BE30-0XB0 的设备,但是在图形编辑区只出现1214C的电源部分 如图1

请问各位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图1图2

网友A:
用CAD画PLC端子接线分布及接线图的路过。。

网友B:
自己添加一个点,然后复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CAD画PLC端子接线分布及接线图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