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 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编程

楼主(2012-07-26):
各位专家大家好:我在学习PLC编程,目前遇到的是S7-200 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梯形图程序。不知怎么编。有哪位专家教教我定当感激不尽。

问题是:

模拟量输入为4-20mA,采用梯形图如何变换?变换后如何比较判断输出数字量的报警和停机信号?

以温度为例:温度变送器4-20mA;量程0-150℃;高于100℃时输出数字量报警信号;高于110℃输出数字量报警信号同时输出数字量的停机信号。

网友A:
举例*////////

通道1 输入0到150度对应 4-20ma

主程序//

LD     SM0.1
MOVB   200, SMB34
ATCH   AD_DA_PID, 10  //调用子程序
ENI

LDR=   VD148, 1.0    //vd等于1.0执行以下
LPS
MOVR   VD500, VD96
AENO
*R     150.0, VD96     //VD96 显示温度

////

//子程序

LD     SM0.0
ITD    AIW0, AC0
DTR    AC0, AC0
-R     6400.0, AC0
/R     25600.0, AC0
MOVR   AC0, VD500

网友B:
   不错,收藏学习啦,梯形图呢,我只会看梯形图 , 别的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