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之间连接问题

楼主(2012-07-26):
这是触摸屏的显示画面,左边连接的是plc  s7-200(cpu 224)程序已经下载到plc中,画面已经下载到触摸屏中,

上面的画面按下启动按钮,只有灯1和灯2交替闪烁,灯3不亮,按下停止按钮,也不起作用,灯1接Q0.0灯2接Q0.1灯3接Q0.2,启动接M0.0,停止接M0.1,本想三只灯,按下启动按钮,循环闪烁,按下停止按钮,同时熄灭,

上面的是程序,我把m0.0改成i0.0,把m0.1改成i0.1,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A:
  你 Q 0.1 没信号才会输出 Q 0.2 呀, 且你的 Q 0.1 是闪烁的话, Q 0.2 是不会自锁的 !

网友B:
你触摸屏上的按钮(M0.0 M0.1)为长闭型的,你应该改一下按钮的类型,不然你点一下起动M0.0一直接通,就会出现你的错误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 Q 0.1 没信号才会输出 Q 0.2 呀, 且你的 Q 0.1 是闪烁的话, Q 0.2 是不会自锁的 !

我把m0.0改成i0.0,把m0.1改成i0.1,完全正常啊,按下i0.0,循环灯循环点亮,按下i0.1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