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在运行wincc画面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2-07-26):
我在wincc图形编制器时,花了一个画面,在激活运行画面时,出现上面的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A:
运行目录下不能使中文!!

楼主:
对:hzhpl关于
运行目录下不能使中文!!
内容的回复:
没有使用中文呢?

网友B:
看看运行的项目里是不是脚本啥的选的多了或者有excel什么的计算机里没有装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