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和三菱触摸屏A970通讯不上啊,几种通讯线都换过,笔记本

楼主(2012-07-26):
我的电脑自带串口,不是USB转的那种,装有三菱人机软件GT  Designer2和GT  Designer,但是和三菱触摸屏A970就是通讯不了,用过

GT01-C30R2-9S和fx-323cab-1  通讯线,传输速率也重新设置都不行,跪求大家帮忙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在校的时候玩过几次,我记得屏上有一个通讯设置也要设置的

网友B:
好不好到屏的系统中看下232口是设置连接什么的?

网友C:
用超级终端试试能连上不

网友D:
    有没有确认屏与 PG 的串口都是好的吗? 还有通讯端口设置正确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