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求教 6SE70 变频器参数设置的对吗?

楼主(2012-07-26):
使用6SE70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以及无极调速。

电机功率:18.5KW
额定电流:37.7A
额定电压:380V
功率因数:0.83
电机效率:90%
额定转速:970r/min

X101 7号端子接正转 8号端子接反转 7、8号端子
x102 15、16号端子接电位器 接收0-10v

一、复位到工厂设置
P053=6(这里到底设置成6还是7?有的网友分享的经验中说设置成7) 允许CBP+PMU+PC 机修改参数
P60=2 固定设置,参数恢复到缺省
P366=0 PMU 控制
P970=0 启动参数复位

二、简单参数设置(设定电机,控制参数)
P060  3      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P095  10     IEC电机
P100  1      V/F   开环控制              此处是设置为1还是设置为3呢?
P101  380    电机额定电压V
P102  37.7   电机额定电流A
P107  50     电机额定频率Hz
P108  970    电机额定速度RPM
P368  1      端子排上的模拟量/数字量输入  此处设置为1对吗?
P370  1      启动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P060  0      结束简单应用参数设置

三、系统参数设置
P060  5  系统参数
P115  1  自动计算电机参数
P060  1  退出后判断参数设置的合理性

三、补充参数设置
P443  40      主给定由K0011提供
P571.1  18    正转,接受CUVC板X101:7信号
P572.1  20    反转,接受CUVC板X101:8信号
P632.1  1     接收15、16号端子的0-10V信号
P636.1  1     接通信号到K0011

网友A:
看使用大全,一步一步 来,不要急。

P100   设置 看你 负载特性来设置,水泵,风机类 就设置 V/F  模式。

你用多段速 是吧?

网友B:
举例:1和9启动;15和16接模拟量通道;17和18接测速发电机

选择Assisted commissioning

控制源与设定源:选择Analog setpoit and terminal strip

设置X101/9on/off1,

当然1和7可以设置成正转,1和8设置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