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不能在线模拟,com port create fails,

楼主(2012-07-26):
出现  com port create fails

        initial PLC Control Area Fail

        initial PLC Status Area Fail

  HMI     PC

com1    com1

com2    com1

com3    com3

网友A:
没建立通讯链接吧

网友B:
你用USB试试,如果好使,就说明是COM口有问题,或者是线路或者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C:
应该是通讯未建立,或通讯失败,如果是使用USB要选择正确的COM口,如果使用串口,确认通讯线是否正常。还有就是COM的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D(2012-12-03):
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忙。

还有几个问题,有没有触摸屏可以支持“五笔”或“拼音”输入法的输入,可以让用户更改文本资料。

网友E(2013-09-20):
引用 楼主:
_1 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忙。还有几个问题,有没有触摸屏可以...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能分享一下,

网友F:
PC那列全部选择COM1,PLC必须进入运行状态、但是不要监控!

网友G:
引用 楼主:
_1 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忙。还有几个问题,有没有触摸屏可以...

你还打算在触摸屏上打多少字啊,

网友H(2014-08-06):
怎么解决的???????????、

网友I(2019-11-28):
image.png无法通讯模拟,但是下载到屏里可以和仪表通讯。这是为什么?还需要哪里设置吗?同样设置,

另外1台电脑就可以模拟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