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命令表格数据寄存器使用

楼主(2012-07-26):
求助:永宏控制伺服时,一个轴可以出现多个fun140(hsps0)指令,那么多个HSPS0指令的SR和WR地址可以是一样的吗?

追问:伺服回原点指令md1,原点方向是左边,如果马达在原点左方的话,会先碰左极限再向右,在离开原点瞬间完成回原点动作,可为什么试的时候总是向右时,一碰到原点(0到1)就停止了呢?

网友A:
用过一次,要设置的不一样!

网友B:
不能设置能一样的,设置成一样会出现错误,发脉冲会不准

网友C(2012-08-26):
不能设置一样,会报错!

网友D:
不能设置一样的,SR需要用保持性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