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指令库

楼主(2012-07-26):
前几天在淘宝上买了一款cpu124 双通讯口的,上位机连文本,还要和变频器通讯,在你们官网上下了modbus指令库做程序,用的是p1口和变频器通讯也就是右边那个吧,调用modbus初始化主程序子程序会报错居然是8,错误列表里只有0-3,后来用同样的参数调用了p0口的modbus初始化子程序就不报错了,难道p1口不能用?我要是用p0口连接变频器,用p1口能连接上位机吗,按理说如果p0口没modbus指令库mode被使能之后就不应该还能连接电脑做监控了,但是我试了下还是能监控。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做了,请合信的技术人员能给讲解一下我哪里弄的不对,该怎么操作谢谢。第一次用你们产品

网友A:
百度下的啊

网友B:
CPU124,没听说过,也没用过,哈哈哈,估计又是一山寨货!

网友C:
modbus协议只能用P0口

楼主:
是合信的plc 那能否用p1口连接文本呢

楼主:
合信做了两个口指令库,却只能用p0口这不是让人纠结吗

楼主:
ok了 用的是FPORT口

网友D:
您好!

我们的PLC通讯口上硬件上将PORT0和FPORT0口分开了,也就是说,您连屏时使用的是PORT0口,走MODBUS协议时,连的是FPORT0口,在你定义完FPORT0口后,PORT0口不是受其影响的,它们是不冲突的。所以,您这里使用使用MODBUS FPORT0口的指令!

谢谢!

网友E:
cpu 124  山寨货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pu 124  山寨货吧

应该是214的,可能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pu 124  山寨货吧                         应该是214的,可能打错了

是合信的100系列,不是西门子的,没打错了就是124

网友G(2014-03-20):
CPU124,没听说过,也没用过,哈哈哈,估计又是一山寨货

网友H(2017-07-01):
合信的话一般黑色的那个是自由口可以连485的白的不可以,前几天刚用过,我这里也提供合信的PLC,还有国产的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