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CSV文件输出错误

楼主(2012-07-27):
诸位大侠,早上好!有谁用过DOPB08S515的人机啊,我现在想把历史数据表用输出报表以.CSV格式输出,但是,打开一看里面的数据和数据表中的数据对不上,在输出.CSV文件里共有5种数值单位,BCD,Signed BCD,Decimal,Signed Decimal,Hexadecimal,每一个我都试过了,都不对,请问,还有哪里需要设置的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我帮你找人看看,看是否他们遇到过类似的,耐心等待。

楼主:
谢谢热心的朋友,我真的很着急。

网友B:
我劝你还是不要用B系列的触摸屏,有很多BUG的。我碰到的是情况是这样的:U盘存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的数据后,U盘里面就数据就乱了,U盘无法读写了,此时触摸屏也爱死机了。最后把U盘格式化后,有好一阵,之后又不行了。

网友C:
这个情况是因为CSV不支持小数点显示的原因,可以考虑保存成.dat的文件,使用Flashteansfer软件打开。

网友D:
二进制浮点数研究中......呵呵,它的表示法蛮麻烦的,运算方法也跟二进制整数完全不一样!老外怎么发明这么个鸟东西、还弄一套奇怪的计算步骤?

网友E(2017-11-30):
我也在用这个B系列的屏,还没弄懂怎么输出CSV文件查看,打开U盘一个数据都没有

网友F:
应该是数据格式没弄对吧,我一直在用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