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2-07-27):
我的笔记本为什么无法和以太网通讯!请看图片,向导设置没问题 在我同事的电脑就没问题!

我的电脑系统

网友A:
用的CP243-1么?MicroWIN什么版本?用V4.0+SP6的。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beichen关于用的CP243-1么?MicroWIN什么版本?用V4.0+SP6的。 内容的回复:

用的是CP243-1,MicroWIN版本V4.0+SP6

网友B:
推荐使用用无锡北辰自动化Bcnet轻松解决此问题,S7-200以太网小意思!

网友C:
应该还是地址问题,把子程序的地址设置正确

网友D:
没用过。我想要以太网通讯,两个IP地址肯定不能重复,你电脑的IP地址设置的是多少啊?

网友E:
先用pc/ppi线把plc以太网设置好,然后PC----PLc以太网通讯

切记一定要在同一网段!!

网友F:
没用过 200 的以态网。

   我想可能还是你以太网通讯地址设置有问题吧,两个IP地址肯定不能重复,你电脑的IP地址设置的是多少啊?PG 的IP 地址要与 CPU 在同一网段内的地址 !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0 的以态网。   我想可能还是你以太网通讯地址设置有问题吧,两个IP地址肯定不能重复,你电脑的IP地址设置的是多少啊?PG 的IP 地址要与 CPU 在同一网段内的地址 !

地址没有重复

网友H:
首先看看电脑的IP地址是多少,必须跟PLC使用同一个网络号。另外在电脑的运行中输入PING 192.168.0.10看看能不能连上。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首先看看电脑的IP地址是多少,必须跟PLC使用同一个网络号。另外在电脑的运行中输入PING 192.168.0.10看看能不能连上。内容的回复:

可以PING 的到  但是用用PC ACCESS也无法连上,地址我又重新设了个

网友I:
如果方便的话;可能 加我QQ;280830157;给远程QQ看一下;比较方便!!!注明:工控网S200问题

网友E:
用PC ACCESS 需要把CP-243设置成服务端!!

网友J:
可能是你TP没设置好吧.

网友A:
你上面填的是 192.168.1.10

你ping的地址是192.168.0.10?

楼主:
引用 网友K:
192.168.1.10你ping的地址是192.168.0.10?

我后来又改成192.168.0.10了

网友L:
可能还是你PCAccess里面的TSAP设置不对!本地和远程要搞清楚,PLC的本地就是PCAccess里面的远程!正好调了个啦!

网友L:
还有,比如你的网络模块在导轨的第几槽位,CPU不算槽位,直接挂在CPU后面默认TSAP就是10.00(本地),远程TSAP可以设置成11.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