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与atv31 变频器modbus通讯程序要求控制启停,和读取频率

楼主(2012-07-27):
求s7-200与atv31 变频器modbus通讯程序要求控制启停,和读取频率

网友A:
1、安装200的编程软件V4.0 SP5以上的版本(该版本就集成了Modbus库)

2、既然要控制启停,频率,请先弄清楚ATV31变频器中对应的modbus地址

3、设置好ATV31变频器的通讯地址、波特率、停止位、校验等

4、200的串口是RS485接口的,ATV31是哪种?是否与之匹配。推荐增加隔离器。

5、准备好modbus串口调试软件,在线监测PLC和ATV31的响应报文。。。。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要直接索取。。。。。。。。。。。。

网友B:
楼主可以联系我 QQ149034219 我可以给你做

网友C(2013-11-25):
如果能上传几张图片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