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打开问题

楼主(2012-07-27):
我把一个在台式机里可以运行的是用英文版的WINCC v6.0的项目拷贝到另外一台台式机上装的是中文版的WINCCV6.0用。在中文版的台式机上打开英文版WINCC项目时,出现WINCC资源管理器-服务器不可用对话框,该对话框提示如下“组态的服务器不可用,是否打开项目,将本地计算机作为服务器?” 点击"启动本地服务器“按钮后,然后出现错误:HResult Error 0x8004610a: (null) . 这个是不是因为两个版本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啊。希望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电脑的名字看看是不是一样?需要更改。

楼主:
问题补充:

 我改了计算机名,打开时前面的报警没有了,但是报HResult Error 0x80046127: (null)。

  问一下,我用的是ghost版本的系统有影响吗?

   在网上搜了一下,说是SQL的设置问题,但是按网上的重新设置一次还是报上面的报警,希望大家给予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