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如何实现精确起、停?

楼主(2012-07-27):
“系统就会知道发了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同时又收了多少脉冲回来,这样,就能够很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定位,可以达到0.001mm。”

1、你想让伺服转一个脉冲,就停下来,可是电机一开机实际不是转过一个脉冲,而是转过很多脉冲,才停了下来;

2、电机不听话怎么办?

3、编码器只是实现了伺服角位移的精确测量,并没有实现伺服的精确控制;

4、要伺服停,即可就停,多转一个脉冲也不行,少赚一个脉冲也不行,那才叫“实现精确的定位”;

5、要伺服停,眼看着反馈脉冲多转了很多,电机才停下来,这个伺服电机控制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1、欢迎大家思考、讨论这个问题;

2、不知我的问题你听明白了没有?

网友A:
伺服电机能到达1um的,应该很少,即便伺服电机能做到,能做到的1um的丝杠能有几家,能做到20um的,我认为就是精度不错的了,你想转1个脉冲,牛B了哇,如果项目工艺上没有要求,你去尝试,显得你很闲!电机不听话,电机是你的玩具,你就能驾驭他了。关于精度,不仅仅是伺服电机这块的问题,是整个设备的调整,编码器可以实现反馈,反馈于上位机,如PLC,定位模块和脉冲控制卡等,对比上位机发出来多少脉冲,实际执行机构走多少脉冲,可以做一个对比!多转了很多,这个时候得考虑,上位机的脉冲列和伺服驱动器的匹配否,上位机发出的脉冲,毛刺多不多,用示波器大一下,其次,刚性这块的调整又如何,此上可以提供给刘老师学习!

网友B:
老劉 想出題 自個的基本工先練好 在電器上 我們不講精度 只講分辨率 解析度 或步距

伺服电机能到达1um的,应该很少,這是甚麼概念 若是電機的軸心轉動步距 0.1um 這有何難! 但加上機械結構 1um 這就很難

 請劉老師 飯可多吃 不懂的話少講

1. 伺服電機在使用時都處於偵測狀態下 固有正負一個脈衝來回震盪 不可能准停 如步進

2. 伺服源自拉丁語 奴隸的意思 放心他很聽話

3. 講精度請用量化 不要形容(質化) 條件 就像先前被罵 白癡 小白癡 中白癡 大白癡 這就形容

4. 如1.

5. 機構精確準停 牽扯的變因很多 跟伺服電機的比率 他只是小部分

网友C:
0.001mm 刘老师你知道这个数据是个什么概念吗?

你知道你机械方面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才可以实现你所说的精确定位0.001mm 吗?

您提出的问题真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01mm 刘老师你知道这个数据是个什么概念吗?你知道你机械方面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才可以实现你所说的精确定位0.001mm 吗? 您提出的问题真无语!

1、不管你有多少能力,有多高水平,你起码应该做到的事,就是知道你批判的“观点”是什么;

2、你在批判我的什么观点?

网友D:
一看刘老师的排名,吓死了!

一看刘老师发过的帖子,笑死了!

精确不精确都是相对的,刘老师的观点实在是.......

倘若我的编码器,电机转了100圈才发一个脉冲,在刘老师的眼里,是不是就实现了精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刘老师发过的帖子,笑死了!……

1、你笑死了,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提问的意义;

2、我提问的意义,就在于伺服控制依靠高解析度的编码器真的实现了高精确度的控制?

3、我认为编码器只是实现了检测电机发生了多少角位移,而没有实现如何控制电机的角位移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网友C 的回复内容:0.001mm 刘老师你知道这个数据是个什么概念吗?你知道你机械方面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才可以实现你所说的精确定位0.001mm 吗? 您提出的问题真无语! 1、不管你有多少能力,有多高水平,你起码应该做到的事,就是知道你批判的“观点”是什么;2、你在批判我的什么观点?

我不想批判什么!照您的意思!只有达到0.001mm才算是达到精度要求!其他的在眼里都是浮云了?那想我这样搞自动化控制那就老是在低级水平徘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想批判什么!照您的意思!只有达到0.001mm才算是达到精度要求!其他的在眼里都是浮云了?那想我这样搞自动化控制那就老是在低级水平徘徊了!

我的那一句话是你说的“意思”,你能把它贴出来吗?

网友:
老刘,还在这里瞎折腾呢?

网友C:
不用我说吧:

系统就会知道发了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同时又收了多少脉冲回来,这样,就能够很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定位,可以达到0.001mm。”

这样看来,您老0.001mm 都看不上呀!不知道在您的世界里面精度多少才是精密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我说吧:“系统就会知道发了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同时又收了多少脉冲回来,这样,就能够很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定位,可以达到0.001mm。”这样看来,您老0.001mm 都看不上呀!不知道在您的世界里面精度多少才是精密控制!

1、你再仔细看看,我的观点是什么?你回贴说的是什么?

2、打引号的发言,是我引用的,这个你不懂?

3、我的发言是楷体字,看看有什么话要说,我等着!

楼主:
4、我明白了,你压根就不知道伺服是怎么控制的,所以发言才显得如此“阴差阳错”!

网友B:
老劉 你這個大班的程度 竟也知道運動控制 怎控制 !?  不會又是個PLC+限位開關

老劉連 系統 精度 解析度(分辨率) 都搞不清楚 還跟他較真 況且他還是出名無恥的人

倘若我的编码器,电机转了100圈才发一个脉冲,在刘老师的眼里,是不是就实现了精确控制?! 兄弟 你說對了 他的精確定位就是靠減速機 最好有幾萬比 更符合他的理論(這是老劉自己提出來 在網路上可找出來)

呵呵 貓不在 你這老鼠又開始作怪

网友D:
在伺服控制中,现在的编码器旋转一圈一般都有137072个脉冲

一般正负100个脉冲就算定位完成.

在老刘的眼里,一个脉冲都不差才算精确定位,其它的都不入他法眼的,只是因为

老劉連 系統 精度 解析度(分辨率) 都搞不清楚 還跟他較真 況且他還是出名無恥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劉 你這個大班的程度 竟也知道運動控制 怎控制 !?  不會又是個PLC+限位開關……

1、PLC+位置开关,是很多自动控制系统最简单、最普遍、最有效的自动位置控制手段;

2、而伺服靠“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控制电机位置指令,指令控制电机位置指令+PLC+变频器”控制电机,使控制复杂化,并没有实现电机真正意义上的位置控制;

3、有些人,用编码器的高解析度唬人,让很多人以为伺服真的能实现 “360°/137072”角位移的控制;

楼主:
4、其实编码器只是个检测装置,不是控制装置,笨鳥慢飛 为什么不告诉大家这个实情?是不是也想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伺服控制中,现在的编码器旋转一圈一般都有137072个脉冲一般正负100个脉冲就算定位完成,……

1、“一般正负100个脉冲就算定位完成”,你这句话说的实在,说明电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位置控制;

2、可是笨鳥慢飛会同意你的观点吗?

网友C:
对:刘志斌关于4、我明白了,你压根就不知道伺服是怎么控制的,所以发言才显得如此“阴差阳错”! 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我不明白伺服是咱们控制的!

您给咱们解释下,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和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不用考虑控制器,单单从电机工艺角度说说!

刘老师我看您在伺服这快发的帖子比较多,您这么明白 给咱介绍下,日本伺服,国产伺服,欧美各个特点是什么?价格有什么区别?

网友B:
1、PLC+位置开关,是很多自动控制系统最简单、最普遍、最有效的自动位置控制手段;

2、而伺服靠“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控制电机指令”控制电机,使控制复杂化,并没有真正实现电机真正意义上的位置控制;

3、有些人,用编码器的高解析度唬人,让很多人以为伺服真的能实现 “360°/137072”角位移的控制;
------------------------------------------

1.老劉 再送你一些專業知識 電器延滯 電器從接受命令到反映 都需要一些運算時間 這就是電器延滯 那PLC 那限位開關 若你真的了解 還敢放個屁嗎 就是不了解才敢亂放屁

2. 你老是拿個最低端的控制模式 來說明伺服電機的控制 也說不書甚麼大道理 說你是大班程度 還真高估你

3. 我已告訴你多次 編碼器只是回饋元件 控制位置精度關他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他的精確定位就是靠減速機 最好有幾萬比 更符合他的理論(這是老劉自己提出來 在網路上可找出來)……

1、笨鳥慢飛的这个发言,真的把自己降到了大班水平;

2、最早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物体,它的原理就是将微小放大;

3、人们用千分尺检测长度,是因为千分尺能把毫米放大10倍、100倍;

4、用减速机提高电机位置控制的精度,也是同样的道理,把工件移动的位置放大;

5、例如:

1)电机转一圈,工件移动1mm,1mm/周;

2)电机转二圈,工件移动1mm,0.5mm/周;

……

3)电机转100圈,工件移动1mm,0.001mm/周;

楼主:
6、例如编码器检测角位移,其原理就好像一个电子显微镜一样;

网友C:
对:刘志斌关于4、其实编码器只是个检测装置,不是控制装置,笨鳥慢飛 为什么不告诉大家这个实情?是不是也想唬人? 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您认识有点肤浅。编码器确实只是监测装置,而伺服控制器也只能发送脉冲!这没错!但是伺服系统中,介绍精度的时候也不是说单单的以编码器的精度来判断的!

什么叫配合?什么叫协作,在伺服控制器控制电机,在从编码器得到反馈,来判断是否到位的过程过程中,涉及到的控制方法不止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劉連 系統 精度 解析度(分辨率) 都搞不清楚 還跟他較真 況且他還是出名無恥的人

1、这些概念,你捣鼓别人可以;

2、仪表的最小检测单位,叫做仪表的分辨率;

3、仪表的绝对误差与量程得比值,叫仪表的测量精度;

网友D:
物理学上有个 测不准 原理,按照老刘的观点,他就是要那个准的.

楼主:
4、我们说运动准确控制的最小位移量,叫步距,它越小,说明控制精度越高,人们把运动控制的步距说成运动控制的精度,也不犯实质性错误;

网友D:
1、PLC(Power Line Communication),是电力网络路由器,简称电力猫(ZINWELL兆赫电力猫)。
2、PLC(product lifetime cycle)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产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
3、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
PLC还有以下几个名称: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电力线通信,即我们俗称的“电力线上网”。
PLC= Public Listed Company,公开上市公司,指已经在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PLC= Power-line Carrier,输电线载波,电力线载波,电源线车。
PLC= Power Loading Control,动力负载控制。
PLC= Preparative Layer Chromatography,制备层色谱法。
PLC= Programming Language Committee,程序设计语言委员会【美】。
PLC= Phospholipase C,磷脂酶C。
PLC= Portevin-Le Chatelier Effect 简称PLC效应,是材料学科中的名词。
你要的是那一种呢?!

网友D:
1、PLC(Power Line Communication),是电力网络路由器,简称电力猫(ZINWELL兆赫电力猫)。
2、PLC(product lifetime cycle)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产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
3、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
PLC还有以下几个名称: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电力线通信,即我们俗称的“电力线上网”。
PLC= Public Listed Company,公开上市公司,指已经在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PLC= Power-line Carrier,输电线载波,电力线载波,电源线车。
PLC= Power Loading Control,动力负载控制。
PLC= Preparative Layer Chromatography,制备层色谱法。
PLC= Programming Language Committee,程序设计语言委员会【美】。
PLC= Phospholipase C,磷脂酶C。
PLC= Portevin-Le Chatelier Effect 简称PLC效应,是材料学科中的名词。
你要的是那一种呢?!

1、PLC(Power Line Communication),是电力网络路由器,简称电力猫(ZINWELL兆赫电力猫)。
2、PLC(product lifetime cycle)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产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
3、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
PLC还有以下几个名称: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电力线通信,即我们俗称的“电力线上网”。
PLC= Public Listed Company,公开上市公司,指已经在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PLC= Power-line Carrier,输电线载波,电力线载波,电源线车。
PLC= Power Loading Control,动力负载控制。
PLC= Preparative Layer Chromatography,制备层色谱法。
PLC= Programming Language Committee,程序设计语言委员会【美】。
PLC= Phospholipase C,磷脂酶C。
PLC= Portevin-Le Chatelier Effect 简称PLC效应,是材料学科中的名词。
你要的是那一种呢?!

1、PLC(Power Line Communication),是电力网络路由器,简称电力猫(ZINWELL兆赫电力猫)。
2、PLC(product lifetime cycle)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产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
3、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
PLC还有以下几个名称: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电力线通信,即我们俗称的“电力线上网”。
PLC= Public Listed Company,公开上市公司,指已经在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PLC= Power-line Carrier,输电线载波,电力线载波,电源线车。
PLC= Power Loading Control,动力负载控制。
PLC= Preparative Layer Chromatography,制备层色谱法。
PLC= Programming Language Committee,程序设计语言委员会【美】。
PLC= Phospholipase C,磷脂酶C。
PLC= Portevin-Le Chatelier Effect 简称PLC效应,是材料学科中的名词。
你要的是那一种呢?!

1、PLC(Power Line Communication),是电力网络路由器,简称电力猫(ZINWELL兆赫电力猫)。
2、PLC(product lifetime cycle)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产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
3、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
PLC还有以下几个名称: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电力线通信,即我们俗称的“电力线上网”。
PLC= Public Listed Company,公开上市公司,指已经在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PLC= Power-line Carrier,输电线载波,电力线载波,电源线车。
PLC= Power Loading Control,动力负载控制。
PLC= Preparative Layer Chromatography,制备层色谱法。
PLC= Programming Language Committee,程序设计语言委员会【美】。
PLC= Phospholipase C,磷脂酶C。
PLC= Portevin-Le Chatelier Effect 简称PLC效应,是材料学科中的名词。
你要的是那一种呢?!

1、PLC(Power Line Communication),是电力网络路由器,简称电力猫(ZINWELL兆赫电力猫)。
2、PLC(product lifetime cycle)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产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
3、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
PLC还有以下几个名称: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电力线通信,即我们俗称的“电力线上网”。
PLC= Public Listed Company,公开上市公司,指已经在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PLC= Power-line Carrier,输电线载波,电力线载波,电源线车。
PLC= Power Loading Control,动力负载控制。
PLC= Preparative Layer Chromatography,制备层色谱法。
PLC= Programming Language Committee,程序设计语言委员会【美】。
PLC= Phospholipase C,磷脂酶C。
PLC= Portevin-Le Chatelier Effect 简称PLC效应,是材料学科中的名词。
你要的是那一种呢?!

网友C:
对:笨鳥慢飛关于1、PLC+位置开关,是很多自动控制系统最简单、最普遍、最有效的自动位置控制手段;2、而伺服靠“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控制电机指令”控制电机,使控制复杂化,并没有真正实现电机真正意义上的位置控制;3、有些人,用编码器的高解析度唬人,让很多人以为伺服真的能实现 “360°/137072”角位移的控制;------------------------------------------1.老劉 再送你一些專業知識 電器延滯 電器從接受命令到反映 都需要一些運算時間 這就是電器延滯 那PLC 那限位開關 若你真的了解 還敢放個屁嗎 就是不了解才敢亂放屁2. 你老是拿個最低端的控制模式 來說明伺服電機的控制 也說不書甚麼大道理 說你是大班程度 還真高估你3. 我已告訴你多次 編碼器只是回饋元件 控制位置精度關他屁事内容的回复:

笨鸟说的对!PLC也好,单片机也好,还是其他控制器也好!都是内部都有CPU,CPU时钟周期,决定扫描周期!不是说您这个端子接个限位开关,一碰到就马上触发,他也要等到CPU扫描到这个端口,才会动作,这个也就是笨鸟兄说的延迟,但是这个时间是很短的时间。而且您的工艺越复杂,程序越多,扫描周期也就越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停马上停,那纯粹是不懂技术的人瞎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

1.老劉 再送你一些專業知識 電器延滯 電器從接受命令到反映 都需要一些運算時間 這就是電器延滯 那PLC 那限位開關 若你真的了解 還敢放個屁嗎 就是不了解才敢亂放屁

2. 你老是拿個最低端的控制模式 來說明伺服電機的控制 也說不書甚麼大道理 說你是大班程度 還真高估你

3. 我已告訴你多次 編碼器只是回饋元件 控制位置精度關他屁事

1、例如步进电机,一个脉冲,一个步距,是确定的,真正控制了电机的角位移量;

2、这个伺服是怎么控制位移量的?

3、你说的“電器延滯 電器從接受命令到反映 都需要一些運算時間 這就是電器延滯 ”是另一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网友B 的回复内容:老劉 你這個大班的程度 竟也知道運動控制 怎控制 !?  不會又是個PLC+限位開關……1、PLC+位置开关,是很多自动控制系统最简单、最普遍、最有效的自动位置控制手段;2、而伺服靠“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控制电机位置指令,指令控制电机位置指令+PLC+变频器”控制电机,使控制复杂化,并没有实现电机真正意义上的位置控制;3、有些人,用编码器的高解析度唬人,让很多人以为伺服真的能实现 “360°/137072”角位移的控制;

刘老师,您这里有个错误!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控制电机位置指令 您这列举的只是负反馈的情况,指令脉冲+反馈脉冲也是有的!还有给定值和反馈值不能简单的做加减法!

指令控制电机位置指令+PLC+变频器 这里您这个PLC没什么意义!可能从技术角度来看,多一个多余的环节,就增加一部分不稳定性,而且从工艺流程看,这个费用完全可以不花!

我不知道您口口声声说PLC,您用过几家的产品?各家的特点您清楚吗?

楼主:
4、不只是指令延迟、需要响应时间,而且有运动体的速度、惯量、加减速时间设置等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电机准确启停;

5、伺服能像步进那样,怎样实现精确角位移控制?有没有个方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网友B 的回复内容:……1.老劉 再送你一些專業知識 電器延滯 電器從接受命令到反映 都需要一些運算時間 這就是電器延滯 那PLC 那限位開關 若你真的了解 還敢放個屁嗎 就是不了解才敢亂放屁2. 你老是拿個最低端的控制模式 來說明伺服電機的控制 也說不書甚麼大道理 說你是大班程度 還真高估你3. 我已告訴你多次 編碼器只是回饋元件 控制位置精度關他屁事1、例如步进电机,一个脉冲,一个步距,是确定的,真正控制了电机的角位移量;2、这个伺服是怎么控制位移量的?3、你说的“電器延滯 電器從接受命令到反映 都需要一些運算時間 這就是電器延滯 ”是另一码事;

外行话!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使用场合不一样,都能实现位置控制,但是步进电机的精度低,伺服的进度高!而且伺服的转矩大,步进电机可以实现开环控制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绣花机上用的步进电机比较多,用于控制框架,精度在0.1个毫米!

而且内部结构也有区别,工艺差好多!

网友C:
对:刘志斌关于4、不只是指令延迟、需要响应时间,而且有运动体的速度、惯量、加减速时间设置等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电机准确启停;5、伺服能像步进那样,怎样实现精确角位移控制?有没有个方法问题?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从这里看出,您控制理论方面知识一片空白!

您还停留在三项异步电动机结构水平呢!

您要是不明白,可以直接说,不用非要弄个白痴帖子,还大言不惭的怎么怎么样?

网友C:
对:刘志斌关于4、我们说运动准确控制的最小位移量,叫步距,它越小,说明控制精度越高,人们把运动控制的步距说成运动控制的精度,也不犯实质性错误; 内容的回复:

不是我们说的!是您说的!

网友B:
看來你總算了解解析度與精度的差別 那你的題目看來還是不了解

謝謝Matl_ab.XP 其实编码器只是个检测装置,不是控制装置,笨鳥慢飛 为什么不告诉大家这个实情?是不是也想唬人?我解釋再多 你還是不懂 況且我已經解釋過多次

1、“一般正负100个脉冲就算定位完成”,你这句话说的实在,说明电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位置控制;

2、可是笨鳥慢飛会同意你的观点吗?

我同意 這是個參數 可任意設定 精度不高 速度快 我就設大點  反之我就設小點

已前我就建議你了解減速機真正的用途 可是你至今還是將減速機當倍頻分割器來使用 誤用 解析度是提高 可是實際精度誤差可能會變大 呵呵 看來以後要改寫 你是小班的程度

网友B:
我们说运动准确控制的最小位移量,叫步距,它越小,说明控制精度越高,人们把运动控制的步距说成运动控制的精度,也不犯实质性错误;

我知道 有你這樣的老師 難怪 中國的技術水平 才會這麼點高

网友:
控制理论一片空白,基本如此! 人家很来劲的高谈阔论传递函数的s是加速时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

1、“一般正负100个脉冲就算定位完成”,你这句话说的实在,说明电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位置控制;

2、可是笨鳥慢飛会同意你的观点吗?

我同意 這是個參數 可任意設定 精度不高 速度快 我就設大點  反之我就設小點,……

1、笨鳥慢飛 的这个观点我同意;

2、就是说伺服并没有实现步进电机那样的位移控制,只是个启、停、加、减速的指令开关控制模式;

网友B:
系统就会知道发了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同时又收了多少脉冲回来,这样,就能够很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定位,可以达到0.001mm。”

你就寫壞在這幾個黑字 精度是由系統整體的作用造成 伺服僅占一小部分 另伺服(步進)僅是個執行機構 至於定位的精度結果 關他屁事 關他屁事你反而說成兩碼事

哎 我又幹了蠢事 怎麼又跟你這大白癡 打起筆戰

楼主:
3、伺服由于编码器的参于,位置指令的准确性,比位置开关的位置指令要准确;

4、但是伺服电机的启、停、加、减速的指令开关控制模式,与位置开关指令控制模式相比多了一个加、减速过程;

5、这个加减速过程,提高了电机的启、停位置控制的精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寫壞在這幾個黑字 ……

那是我引用网友的一句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

1、“一般正负100个脉冲就算定位完成”,你这句话说的实在,说明电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位置控制;

2、可是笨鳥慢飛会同意你的观点吗?

我同意 這是個參數 可任意設定 精度不高 速度快 我就設大點 反之我就設小點,……

1、笨鳥慢飛 的这个观点我同意;

2、就是说伺服并没有实现步进电机那样的位移控制,只是个启、停、加、减速的指令开关控制模式;

同意就好 不要亂寫其他你的謬論 又變成是我說的 立下存證 特此証明非本人言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是由系統整體的作用造成 伺服僅占一小部分 另伺服(步進)僅是個執行機構 至於定位的精度結果 關他屁事 關他屁事你反而說成兩碼事哎 我又幹了蠢事 怎麼又跟你這大白癡 打起筆戰

1、“精度是由系統整體的作用造成 伺服僅占一小部分 ”,现在我们就只讨论这一小部分;

2、步进电机实现了一个脉冲一个步距的准确位移控制,可是伺服没有,这就是我要说的;

楼主:
3、伺服只是个启、停、加、减速的位移指令开关控制模式;

4、就是我前边说的:“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控制电机位置指令,控制电机位置指令+PLC+变频器=控制电机运动”

楼主:
5、而常用的“PLC+位置开关=控制电机运动”,相比基本属于一类控制方式;

网友B:
老劉 你知道步進怎麼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人家很来劲的高谈阔论传递函数的s是加速时间,呵呵

没说位移就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劉 你知道步進怎麼死的?

1、“步进”,一个脉冲、一个步距,实现了电机角位移的准确控制;

2、其实按伺服原来的概念,步进实际是伺服的一种;

3、现在伺服的概念专指“指令脉冲-编码器反馈脉冲=位置指令”这种控制方式;

4、在我看来步进才是好的伺服,现在的“伺服”只是个吹牛的东东,就是个位置开关控制模式的变种;

网友B:
,就是个位置开关控制模式的变种;讓我小聲的問一下 這是甚麼東東 是28樓列舉的哪一種

你真是會縮頭的大烏龜 能伸更會縮(那是我引用网友的一句话;)

步進是歩進 伺服是伺服 正大光明的寫出來 不要張冠李戴 敢寫就不要怕拍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网友B 的回复内容:老劉 你知道步進怎麼死的? 1、“步进”,一个脉冲、一个步距,实现了电机角位移的准确控制;2、其实按伺服原来的概念,步进实际是伺服的一种;3、现在伺服的概念专指“指令脉冲-编码器反馈脉冲=位置指令”这种控制方式;4、在我看来步进才是好的伺服,现在的“伺服”只是个吹牛的东东,就是个位置开关控制模式的变种;

嗯,刘老师说的对!步进电机比伺服电机高档,而且价格还低!

伺服只是简单了实现了指令脉冲-编码器反馈脉冲=位置指令”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C:
行了!各位工控的朋友!这个帖子就讨论到这里!不要再定论了!

刘老师说的对,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吧!

大家都应该赞同他老人家的结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B 的回复内容:……1.老劉 再送你一些專業知識 電器延滯 電器從接受命令到反映 都需要一些運算時間 這就是電器延滯 那PLC 那限位開關 若你真的了解 還敢放個屁嗎 就是不了解才敢亂放屁2. 你老是拿個最低端的控制模式 來說明伺服電機的控制 也說不書甚麼大道理 說你是大班程度 還真高估你3. 我已告訴你多次 編碼器只是回饋元件 控制位置精度關他屁事1、例如步进电机,一个脉冲,一个步距,是确定的,真正控制了电机的角位移量;2、这个伺服是怎么控制位移量的?3、你说的“電器延滯 電器從接受命令到反映 都需要一些運算時間 這就是電器延滯 ”是另一码事;

老刘,你错的很!实际应用中,步进电机的失步现象太普遍了.和伺服精度差的太多了.你究竟有没有做过工程?

网友B:
老劉 告訴你答案 他是笨死 明知前面有道牆 還要撞牆而過

伺服就躺下休息 等老劉把牆撞破 他才通過

楼主:
1、过去的机械手、自动售货亭等自动化设备,都用的“PLC+位置开关”开关控制模式控制电机的位移量;

2、这种控制方式,是靠位置开关发出启、停、加、减速等指令的;

3、要共建运动到什么位置,就在该位置按装一个位置开关,运动部件通过撞块使位置开关动作,发出需要的运动指令;

4、这种方式,简单、可靠,是打大家经常采用的一种电机自动开关控制模式;

楼主:
1、步进电机,为了完成伺服控制的需要,对电机进行改造,使电机以步进的方式前进,一个脉冲、一个步距角;

2、这样我需要电机转多少角度,就输入多少个脉冲,电机就自动转过多少个步距角,真正实现了电机角位移的控制;

3、步进电机的这种控制运动的模式,是从控制电机角位移的观点出发而产生的一种伺服控制原理;

楼主:
1、而笨鳥慢飛说的这种“伺服”,它还是一种电机开关控制模式;

2、只不过它的电机运行开关指令不是位置开关发出的,而是用“指令脉冲-编码器反馈脉冲”的比较结果发出的电机运动指令;

3、它还属于电机开关控制模式;

楼主:
4、这种“伺服”控制方式,最能迷惑人的地方就是才用了高分辨率的编码器,一般人以为它真的能使电机的角位移控制在“360°/137072”;

5、用笨鳥慢飛同意的观点说,实际上可能误差是几百个“360°/137072”,不同的速度、惯量还可能相差更多;

6、请看36楼;

楼主:
7、其实编码器只是个检测角位移的设备,他没有直接控制电机的能力,用笨鳥慢飛的管说:“我已告訴你多次 編碼器只是回饋元件 控制位置精度關他屁事”;

8、请看20楼;

楼主:
9、由于电机还是开关控制模式,只是开关指令不是位置开关发出的,而是“指令脉冲-编码器反馈脉冲”比较结果发出的,电机不听使唤的弊端没有克服掉!所以本质没有多少差别!

网友B:
老劉 你還停留在百年前的做法 "PLC+位置开关" 位置開關 是甚麼東東 是極限開關 還是接近開關

難怪會被我罵大白癡 你還真的不懂藏拙

跟你這種程度較真 真是沒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劉 你還停留在百年前的做法 "PLC+位置开关" 位置開關 是甚麼東東 是極限開關 還是接近開關難怪會被我罵大白癡 你還真的不懂藏拙跟你這種程度較真 真是沒面子

1、请你翻开PLC控制的机械手、自动售货亭,看看是百年前的做法?

2、你宣扬的伺服电机,也是电机开关控制模式,本质上能比它强多少???

网友B:
老劉 你真的有點癡呆 被你刪過的帖子 曾說過 本人是搞機械手起來  現今的機械手沒有人像你講的這樣做 不要把輸送帶當成機械手 我們做的機械手線速度都超過百米/min 精度要求< = 0.05mm 這個就是我做的本質 哪像你只會吠 吠不過就刪帖

本人開車里程超過百萬公里 不要拿開車跟伺服比 伺服若僅是個準停 那伺服還有甚麼好玩 哎 我又再搞笑 還在這裡跟你瞎扯

网友D:
老刘的水平,确实太高了,真是返朴归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刘的水平,确实太高了,真是返朴归真啊!

你敢说伺服不是电机开关控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說過 本人是搞機械手起來  現今的機械手沒有人像你講的這樣做 不要把輸送帶當成機械手 我們做的機械手線速度都超過百米/min 精度要求< = 0.05mm 這個就是我做的本質 哪像你只會吠 吠不過就刪帖本人開車里程超過百萬公里 不要拿開車跟伺服比 伺服若僅是個準停 那伺服還有甚麼好玩 哎 我又再搞笑 還在這裡跟你瞎扯

1、这就是你来这里发言的目的,一边吹嘘自己,一边臭嘴骂人,你这德性,了解的人多了生意就没了!

2、你为什么不否认“伺服”电机是开关控制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D 的回复内容:老刘的水平,确实太高了,真是返朴归真啊!你敢说伺服不是电机开关控制模式?

网友D:
无比同意你是公认的无耻的......

网友G:
要了人的血命,看这种贴,真是浪费时间!

网友G:
1、你想让伺服转一个脉冲,就停下来,可是电机一开机实际不是转过一个脉冲,而是转过很多脉冲,才停了下来;

2、电机不听话怎么办?

3、编码器只是实现了伺服角位移的精确测量,并没有实现伺服的精确控制;

4、要伺服停,即可就停,多转一个脉冲也不行,少赚一个脉冲也不行,那才叫“实现精确的定位”;

5、要伺服停,眼看着反馈脉冲多转了很多,电机才停下来,这个伺服电机控制的问题怎么解决?????

-------------------------------------------------------------

虽然很纠结,但是还是想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1,想控制到一个脉冲(单位而已,不必计较大小),但闭环控制系统是有差控制,恒有误差,所以将目标的一个脉冲提高一个量级到十个脉冲的分辨率,然后控制到十个脉冲以内,也就是达到了控制到一个脉冲精度的要求。这也是要使用高分辨率编码器的本质原因。刘大师是混淆了我们实际要求和一个脉冲的关系,我们只会要求控制到哪个量级的精度,不会计较是否是这个量级上的一个脉冲还是更高级别上的正负五个脉冲。

2、电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听话和不听话,这也是伺服电机多使用永磁同步电机而少用异步感应电机的原因,而且在永磁同步电机上还有很多技术细节问题。刘大师反诘这么个问题实在是很难一句话回答,只能说:要根据应用来设计符合要求的电机和控制电路,比如说,小惯量的,大惯量的,低扭矩的,高扭矩的等等,以符合各种应用的要求。

3、编码器是检测元件,狭义上说确实是不能实现伺服的精确控制,但是刘大师又是在狡辩,因为检测元件本身是控制环的一个成员,只有精确的检测才能有更精确的控制。老人说的好: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更精确的测量显然是极大的支持了控制的目标达成。

4、“即刻”和“实现精确的定位”本身是两码事,难为刘大师联系在一起。即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想快停还是能达到的,F=ma,想快停简单:减小惯量和加大制动扭矩;实现精确的定位,一个脉冲也不能差本身是个伪命题,提成更小范围内的定位更合理,这当然离不开更锐利的眼睛--更高分辨率的编码器的支持。

5、眼看着电机转过了很多,电机当然不会停下来,他当然会在位置环偏差的作用下载反转回来,然后再转来转去,直到更趋近目标位置。刘大师提出这类问题,再反问别人看没看懂他的意思,呜呼,哀哉!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想控制到一个脉冲(单位而已,不必计较大小),但闭环控制系统是有差控制,恒有误差,所以将目标的一个脉冲提高一个量级到十个脉冲的分辨率,然后控制到十个脉冲以内,也就是达到了控制到一个脉冲精度的要求。这也是要使用高分辨率编码器的本质原因。刘大师是混淆了我们实际要求和一个脉冲的关系,我们只会要求控制到哪个量级的精度,不会计较是否是这个量级上的一个脉冲还是更高级别上的正负五个脉冲。……

1、 步进电机,一个脉冲、一个步距角度,是确定的;

2、你给它几个脉冲,它就走多少角度;

3、我觉得伺服电机控制,应该是步进电机这样,能控制电机角位移;

楼主:
4、我觉得伺服电机控制,应该是步进电机这样,能控制电机角位移;而不是现在这个概念的“伺服”,用简单的启、停这样的开关控制模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2、电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听话和不听话,这也是伺服电机多使用永磁同步电机而少用异步感应电机的原因,而且在永磁同步电机上还有很多技术细节问题。刘大师反诘这么个问题实在是很难一句话回答,只能说:要根据应用来设计符合要求的电机和控制电路,比如说,小惯量的,大惯量的,低扭矩的,高扭矩的等等,以符合各种应用的要求。……

1、如果是普通电机启停开关控制方式,那电机当然不可能“听话”;

2、步进电机,一个脉冲一个步距角,就做到了,就能听话,这样的步进控制电机才算听话的电机,才算真正的伺服电机;

3、如果电机的控制还是开关方式的启、停,那就不是伺服控制,是在骗人!

楼主:
4、大家经常用的“PLC+位置开关”,就是典型的电机开关控制模式;

5、把电机启、停指令,由位置开关发出启、停指令,换成“指令脉冲-编码器反馈脉冲”的比较指令,是换汤不换药;

楼主:
引用 网友G:

……3、编码器是检测元件,狭义上说确实是不能实现伺服的精确控制,但是刘大师又是在狡辩,因为检测元件本身是控制环的一个成员,只有精确的检测才能有更精确的控制。老人说的好: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更精确的测量显然是极大的支持了控制的目标达成。……

1、精密机床,用精密的检测装置;

2、普通机床,用精密的检测装置,是没有用的;

3、这个道理你是应该懂得,用编码器检测“360°/137072”,可是电机的角位移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4、“即刻”和“实现精确的定位”本身是两码事,难为刘大师联系在一起。即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想快停还是能达到的,F=ma,想快停简单:减小惯量和加大制动扭矩;实现精确的定位,一个脉冲也不能差本身是个伪命题,提成更小范围内的定位更合理,这当然离不开更锐利的眼睛--更高分辨率的编码器的支持。……

1、步进电机,一个脉冲一个步距,实现了电机角位移的精确控制;

2、既然电机不能“即刻”,不能实现角位移的定量控制,所以我说这种电机用开、关指令实现电机启停的开关控制模式,是不能真正完成伺服所需要的控制目标的,是骗人的“伺服”控制;

3、我是想说,大家不能像步进那样设计出用步进方式实现电机角位移的控制方式,才算真正的伺服控制;

4、例如通过编码器,不仅记录电机转过多少角度,而且控制电机的电流脉冲,使电机的角位移在定量控制之中;

楼主:
5、发帖的目的,就是想引起大家注意,能设计出一款有效控制电机角位移的伺服电机:

1)这种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不仅能记录检测反馈位移量;

2)而且编码器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位置、给那个绕组、通入什么相位的电流脉冲,以及电流脉冲对应的步距角;

3)使得电机的角位移完全处在受控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5、眼看着电机转过了很多,电机当然不会停下来,他当然会在位置环偏差的作用下载反转回来,然后再转来转去,直到更趋近目标位置。刘大师提出这类问题,再反问别人看没看懂他的意思,呜呼,哀哉!

1、我是在找这种开关控制模式的“伺服”的弊端;

2、我是在找真正伺服的角位移量的有效控制手段;

3、我反对只将编码器作为检测装置,我想要编码器进入控制电机角位移的控制之中,编码器不再是简单的检测、反馈,而是直接控制电机的电流脉冲,控制电机的步距角;

4、你不用为伺服辩解什么,我不是拆台的,我是想会有更好的办法控制电机的!

网友C:
刘老师!从发帖中可以看出,您的涵养还真不错!这点我很佩服!

但是有一点我不认同,您在发表帖子的时候,因为您排名会影响到一些还在学习中的小朋友们的判断力!他们会认为您水平多高多高,而认为您说的是对的!(当然我不是贬低您,我的技术也一般,而且我是做销售的)

所以建议您在发帖子的时候多数时候能把知识弄清楚,弄明白!在给大家呈现,这样也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无论是伺服系统,还是变频系统,伺服器、变频器的控制算法,控制精度,这些都能通过相应的软件或者硬件可以实现,这个不难,和普通控制器例如:PLC之类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些不是真正能实现伺服精确定位的根本!

伺服系统能实现精确定位是在于:伺服电机的加工工艺!伺服电机的加工工艺和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或者步进电机相比要高级很多。就是因为工艺不同,才会使伺服电机有这么高的响应速度!说定位就定位,说启动就启动!

换句换说,若果我伺服电机做的足够好了,你拿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一样可以达到伺服那样,精确定位的效果!

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刘老师!从发帖中可以看出,您的涵养还真不错!这点我很佩服!但是有一点我不认同,您在发表帖子的时候,因为您排名会影响到一些还在学习中的小朋友们的判断力!他们会认为您水平多高多高,而认为您说的是对的!(当然我不是贬低您,我的技术也一般,而且我是做销售的)所以建议您在发帖子的时候多数时候能把知识弄清楚,弄明白!在给大家呈现,这样也会赢得更多的尊重!无论是伺服系统,还是变频系统,伺服器、变频器的控制算法,控制精度,这些都能通过相应的软件或者硬件可以实现,这个不难,和普通控制器例如:PLC之类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些不是真正能实现伺服精确定位的根本!伺服系统能实现精确定位是在于:伺服电机的加工工艺!伺服电机的加工工艺和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或者步进电机相比要高级很多。就是因为工艺不同,才会使伺服电机有这么高的响应速度!说定位就定位,说启动就启动!换句换说,若果我伺服电机做的足够好了,你拿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一样可以达到伺服那样,精确定位的效果!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大家探讨!

编码器的脉冲确实是一种反馈,但这个反馈值是参与过程的运算进而参与控制的.用过伺服的人都知道,你不单单要设置关于编码器的相关参数,你还得对机械系统,电源系统(例如转动惯量,电源参数)等等参数进行设置.进行差值控制时,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差值大小问题,你得判断趋势,你的提前作出控制对策,定位完成,岂能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限位开关?

对于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并非没有应有.熟悉SEW的朋友肯定知道,MDX系列.

一个人无知如我,其实不可笑,因为咱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一个人如刘老师,实在是无知无耻兼无可救药.而我辈,也确实太无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刘老师!从发帖中可以看出,您的涵养还真不错!这点我很佩服!但是有一点我不认同,您在发表帖子的时候,因为您排名会影响到一些还在学习中的小朋友们的判断力!他们会认为您水平多高多高,而认为您说的是对的!(当然我不是贬低您,我的技术也一般,而且我是做销售的)所以建议您在发帖子的时候多数时候能把知识弄清楚,弄明白!在给大家呈现,这样也会赢得更多的尊重!无论是伺服系统,还是变频系统,伺服器、变频器的控制算法,控制精度,这些都能通过相应的软件或者硬件可以实现,这个不难,和普通控制器例如:PLC之类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些不是真正能实现伺服精确定位的根本!伺服系统能实现精确定位是在于:伺服电机的加工工艺!伺服电机的加工工艺和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或者步进电机相比要高级很多。就是因为工艺不同,才会使伺服电机有这么高的响应速度!说定位就定位,说启动就启动!换句换说,若果我伺服电机做的足够好了,你拿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一样可以达到伺服那样,精确定位的效果!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大家探讨!

编码器的脉冲确实是一种反馈,但这个反馈值是参与过程的运算进而参与控制的.用过伺服的人都知道,你不单单要设置关于编码器的相关参数,你还得对机械系统,电源系统(例如转动惯量,电源参数)等等参数进行设置.进行差值控制时,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差值大小问题,你得判断趋势,你的提前作出控制对策,定位完成,岂能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限位开关?

对于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并非没有应有.熟悉SEW的朋友肯定知道,MDX系列.

网友D:
一个人无知如我,其实不可笑,因为咱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一个人如刘老师,实在是无知无耻兼无可救药.而我辈,也确实太无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网友C 的回复内容:刘老师!从发帖中可以看出,您的涵养还真不错!这点我很佩服!但是有一点我不认同,您在发表帖子的时候,因为您排名会影响到一些还在学习中的小朋友们的判断力!他们会认为您水平多高多高,而认为您说的是对的!(当然我不是贬低您,我的技术也一般,而且我是做销售的)所以建议您在发帖子的时候多数时候能把知识弄清楚,弄明白!在给大家呈现,这样也会赢得更多的尊重!无论是伺服系统,还是变频系统,伺服器、变频器的控制算法,控制精度,这些都能通过相应的软件或者硬件可以实现,这个不难,和普通控制器例如:PLC之类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些不是真正能实现伺服精确定位的根本!伺服系统能实现精确定位是在于:伺服电机的加工工艺!伺服电机的加工工艺和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或者步进电机相比要高级很多。就是因为工艺不同,才会使伺服电机有这么高的响应速度!说定位就定位,说启动就启动!换句换说,若果我伺服电机做的足够好了,你拿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一样可以达到伺服那样,精确定位的效果!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大家探讨!编码器的脉冲确实是一种反馈,但这个反馈值是参与过程的运算进而参与控制的.用过伺服的人都知道,你不单单要设置关于编码器的相关参数,你还得对机械系统,电源系统(例如转动惯量,电源参数)等等参数进行设置.进行差值控制时,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差值大小问题,你得判断趋势,你的提前作出控制对策,定位完成,岂能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限位开关?对于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并非没有应有.熟悉SEW的朋友肯定知道,MDX系列.一个人无知如我,其实不可笑,因为咱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一个人如刘老师,实在是无知无耻兼无可救药.而我辈,也确实太无聊了.

SEW德国人敬业和严谨!我再网上看过一个德国人做的数控机床,叹为观止!

网友B:
跟老劉寫的再多 都沒用 他已七十多 觀念停留在百年前 近五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技術 他完全是真空 所以才會有變頻是騙局 軟啟動 編碼器 伺服都是騙局

你從他的許多文章就可看出 他可能部分了解電機 他經常將步進電機當成伺服電機 不知伺服是由同步電機 驅動器 編碼器所構成 更不知電機的運轉是由驅動器來啟動 都認為是由外部供電

控制上完全沒概念 PLC+位置開關 說穿了就是個開關控制 跟PLC的程序完全無關 那單晶片 那DSP FPGA 是什麼 又怎搞得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都沒用 他已七十多 觀念停留在百年前 近五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技術 他完全是真空 所以才會有變頻是騙局 軟啟動 編碼器 伺服都是騙局你從他的許多文章就可看出 他可能部分了解電機 他經常將步進電機當成伺服電機 不知伺服是由同步電機 驅動器 編碼器所構成 更不知電機的運轉是由驅動器來啟動 都認為是由外部供電控制上完全沒概念 PLC+位置開關 說穿了就是個開關控制 跟PLC的程序完全無關 那單晶片 那DSP FPGA 是什麼 又怎搞得清楚

笨鸟兄!这个刘志斌,和那个刘老师应该不是一个人!一个70多岁的老头,后半夜了还在网上发这么无聊的帖子!那位仁兄把这位刘志斌年龄说下

网友B:
to:Matl-ab.XP

老劉=劉志斌=劉大溼=大白癡=縮頭老烏龜=劉老師 以上都是同一個"人"

网友B:
注意 當老劉無法應付拍磚時 有兩個殺手鐧 刪帖( 濫用他版主的權利 工控網不敢管) 另一就是當縮頭烏龜

网友J:
支持刘老师的涵养,也担心刘老师的误人子弟。反对笨鸟的辱骂策略,支持各位的坚持真理和普及知识。

网友B:
TO:向上漂流

支持刘老师的涵养,也担心刘老师的误人子弟。反对笨鸟的辱骂策略,支持各位的坚持真理和普及知识

你也在嚴重汙辱劉老師 你罵他烏龜 他不會刪你帖 但你要說道他的痛處 他會算你嚴重汙辱

呵呵 老劉 這個帖怎麼 老是在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