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牛来看一下,直通型常开电磁阀,很容易阀体坏掉,原因?

楼主(2012-07-27):
直通型常开电磁阀,很容易阀体坏掉,是什么原因?

第一个电磁阀用了两星期,第二个电磁阀刚换上去不到一天,就发现一次电磁阀打开不完全的情况,之后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一个星期之后又出现问题了。电磁阀并上了续流二极管1N4007,对这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如果质量信的过,检查一下电磁阀供电电压情况。

网友B:
电磁阀一般不容易坏的。

楼主:
查明原因了,阀体被一小块异物堵住了,导致了电磁阀有时候打不开,关不上

网友C:
使用先导阀应该好点

网友D:
1、质量问题;

2、选型不好;

3、电源电压;

4、如果电源电压是220v工频,那个二极管不需要;

5、只有直流电磁阀要那个二极管;

网友E:
直通型常开电磁阀,很容易阀体坏掉,  是不是质量原因,或是选型不对,如压力选型太小?

网友F:
气路缺油,带水带水带水

网友G:
解决就好

网友H:
是不是电压不正常或者没选对,交流跟直流要分开

网友I:
是油阀还是气阀,要保证油,气的清洁

网友J:
要保证流通的介质是干净的,否则杂质把孔堵住也不好使。

网友K(2012-10-04):
空气不干净有水,加油水分离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查明原因了,阀体被一小块异物堵住了,导致了电磁阀有时候打不开,关不上

那就是气源质量问题了,前面加过滤器并定期清理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