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关于S7-200中 “脉冲捕捉输入”

楼主(2012-07-27):
问题描述:

 1.对于I输入点:设置为脉冲捕捉输入与不设置有什么区别?不设置是否无法捕捉脉冲?
 2. 是不是如果把这个I点做高速输入必须设置其为脉冲捕捉输入?不设置则这个输入无法做高速计数输入?

最佳答案:

    首要知道,输入点的状态是何时读取的,是在扫描循环开始的时候读的。这个时候是0就是0,是1就是1。其他时间是0是1都不管的了。如果有一个信号在本次读取的时候是0,但是读取完了之后就变成1,然后很快又变成0了。等到下一次读取的时候仍然是0。那么PLC就觉得这个信号一直没有1过。这个是没有选择脉冲捕捉的情况。
    1.如果你的程序扫描周期是20ms,如果你的输入点接通的时间是5ms,则如果输入点为1的时刻,是在程序执行的中间,在程序执行完成后,输入点则已经复位,那么如果不设置脉冲捕捉,则下个扫描周期,输入点的状态为0,如果设置脉冲捕捉,即使下个扫描周期输入为0,但由于上个扫描周期中,输入曾经接通过,则此次的输入点依然判定为1。

    2.脉冲捕捉输入与高速计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每2min来一个脉冲1信号,只持续1ms,这个频率不高,与高速计数不沾边。但是与脉冲捕捉有关,因为这个1只持续了1ms,小于一个扫描周期时间,没有脉冲捕捉功能,PLC就检测不到这个1。

       200里面的高速计数器,由输入端捕捉外部的脉冲来计数,因为高速计数器和内存里面的计数器不一样,内存计数器是采集PLC扫描的结果,高速计数器是计外部的输入脉冲,也就是说如果不用外部的输入端作脉冲的输入,那么高速计数器将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