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1、雷针的保护区 避雷针的保护区是避雷针下面45至60°伞形区。当接收天线处于此伞形保护区域内,就受到保护。避雷针架设越高,保护区的范围就越大。接收天线必须安装在保护范围内。安装避雷针必须注意它与受保护天线距离应大于5米,因为避雷针及下引线受雷电感应能击穿2至3米的空气。
2、支杆避雷针制造和安装 避雷针由接闪器(即避雷针的针尖)、支杆、接地引线和接地体四部分组成。 支杆为木杆避雷针。针尖用粗一点的铜丝、铁丝做成,用粗铁棍更好;支杆可用木杆,也可用金属杆;接地引线可用粗一点的铁丝或其它带状金属条,上端与针尖相连,下端与埋入地下的接地体相连,连接必须用焊接。接地引线必须用整根线,并选择最近矩离接到接地体上,尽量不弯曲。接地体是埋在地下的金属物件,通常用钢管、角钢、钢针等做成,长度应取1 至 2米。埋没深度不小于2米。避雷针接地体不能与其它接地体混用,必须独立接地。
3、金属杆避雷针的制造和安装 用金属杆做支杆的避雷针,可利用金属支杆本身导引雷电流而下需另设接地引线。避雷针针尖与金属杆焊接在一起。埋入地下的接地体可用钢管、角钢、钢针等做成。长度应取1 至 2米。埋没在深度不小于2米的坑中,坑中可撒些盐。 在选择避雷针安装位置时,应尽量离开人们通过的道路和进出口,以防雷击时避雷针附近产生的跨步电压伤害人体。
1:当有雷电的时候,变频器若还在工作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变频器遭雷击是最严重的时候,在现场我看到变频器外壳已经被击开。CPU主板,整流桥,驱动板还有输出模块都被损坏。
2:即使断掉了所有的主电源,变频器还是会遭到雷击,但是这个情况比较轻微,这个时候的雷电同样还是从大地过来的,有大地传给泵管,从泵管上面的远传压力表通过信号线传给变频器,导致变频器局部遭到破坏(水泵电机)。
措施:远传压力表的信号线采用屏蔽线,将屏蔽层两端接地,在压力表的内部将电位器和电刷做一下与压力表壳体绝缘处理,也可以将压力表与缓冲管之间采取绝缘处理(再室内或避雨的地放安装时),将金属接头换成尼龙的或其他绝缘接头。推荐一款防雷的吧,汇川变频器,MD系列变频器内置雷击过电流保护装置,能有效的提高变频器对于感应雷的自我保护能力2. 在变频器中,一般都设有雷电吸收网络,主要防止瞬间的雷电侵入,使变频器损坏?。
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电源线架空引入的情况下,单靠变频器的吸收网络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在雷电活跃地区,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如果电源是架空进线,在进线处装设变频专用避雷器(选件),或有按规范要求在离变频器20m的远处预埋钢管做专用接地保护。
如果电源是电缆引入,则应做好控制室的防雷系统,以防雷电窜入破坏设备。实践表明,这一方法基本上能够有效解决雷击问题。雷击或感应雷击形成的冲击电压有时也能造成变频器的损坏。此外,当电源系统一次侧带有真空断路器时,短路器开闭也能产生较高的冲击电压。变压器一次侧真空断路器断开时,通过耦合在二次侧形成很高的电压冲击尖峰。
为防止因冲击电压造成过电压损坏,通常需要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加压敏电阻等吸收器件,保证输入电压不高于变频器主回路期间所允许的最大电压。当使用真空断路器时,应尽量采用冲击形成追加RC浪涌吸收器。若变压器一次侧有真空断路器,因在控制时序上保证真空断路器动作前先将变频器断开。 过去的晶体管变频器主要有以下缺点:容易跳闸、不容易再起动、过负载能力低。由于IGBT及CPU的迅速发展,变频器内部增加了完善的自诊断及故障防范功能,大幅度提高了变频器的可靠性。
如果使用矢量控制变频器中的“全领域自动转矩补偿功能”,其中“起动转矩不足”、“环境条件变化造成出力下降”等故障原因,将得到很好的克服。该功能是利用变频器内部的微型计算机的高速运算,计算出当前时刻所需要的转矩,迅速对输出电压进行修正和补偿,以抵消因外部条件变化而造成的变频器输出转矩变化 。
此外,由于变频器的软件开发更加完善,可以预先在变频器的内部设置各种故障防止措施,并使故障化解后仍能保持继续运行,例如:对自由停车过程中的电机进行再起动;对内部故障自动复位并保持连续运行;负载转矩过大时能自动调整运行曲线,避免Trip;能够对机械系统的异常转矩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