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循环累加问题

楼主(2012-07-28):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建立最大条目位10的表格,表格清0,累计值清0
LD     SM0.1
MOVW   10, VW200
FILL   0, VW204, 60
MOVD   0, VD340
Network 2
// 定时累计时间
LDN    T37
TON    T37, 300
Network 3
// 建立表格
LD     T37
FIFO   VW200, VW400
ATT    VW0, VW200
Network 4
// 建立指针,建立循环,表格累加
LD     T37
MOVD   &VB204, AC1
MOVD   0, VD340
FOR    VW500, 1, 10
Network 5
// 累加,vd340累加和
LD     SM0.0
LPS
ITD    *AC1, VD330
AENO
+D     VD330, VD340
LPP
+D     2, AC1
Network 6
NEXT
问题:vw0=0,第一次累加结果是10,应该是0才对,怎么会这样,程序到底错在哪里?

网友A:
你的表设置有点小缺陷,没有设定表内的数据个数。第一次FIFO就取了个空气,接着始终是填一个取一个,表内始终只有第一格有1个数后面的始终全为0,使后续的累加变的毫无意义。

楼主:
对:lgj3388关于你的表设置有点小缺陷,没有设定表内的数据个数。第一次FIFO就取了个空气,接着始终是填一个取一个,表内始终只有第一格有1个数后面的始终全为0,使后续的累加变的毫无意义。 内容的回复:

movbw 10,vw202,还是不行vd340=10 (当vw=0)

网友A:
vd340=10  的问题跟上面说的瑕疵无关。你检查你监视的地址(vd340)和方法是否有错。

初始化中加上movw 10,vw202后这段程序就没问题了。

楼主:
先谢谢了,movw 10,vw202 确实应该有,我在试试吧

网友A:
你一定能成功的!!!

楼主:
把网络5的sm0.0改成t37就ok

网友B:
做一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