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齿轮装配/齿轮加热的一些详细介绍?好的装配方法很重要

楼主(2012-07-28):
SL30K齿轮加热器应用于动力、传动机械、齿轮箱等传动部位的齿轮、齿圈、端盖、联轴器等零件的加热,以满足齿轮过盈装配的需要。

齿轮等异类特殊过盈工件,相对轴承类过盈件来说内孔比较小、厚度比较厚。假如用普通的轴承加热器芯棒来穿套加热的话损耗比较大,加热时间也非常慢!而如果采用专门的齿轮加热器来加热的话,不仅损耗小,而且加热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这样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节约了企业的加班成本,更重要的是大大地减低了操作人员地劳动强度,可谓是一举多得。

速力牌SL30K齿轮感应加热器采用开启式涡流原理来加热工件,涡流原理中产生的磁力线可以很快地穿透工件,使得工件受热的相对面积更大,从而使得加热时的热量分布更广更加均匀,加热时间也就更快,SL30K齿轮加热器完全适用于企业高效率的流水线生产行业.速力牌齿轮感应加热器不仅可以作为齿轮加热器齿圈加热器端盖加热器联轴器加热器运用外,也可以做汽油机,柴油机连杆小头加热器联轴器加热器偏心壳体加热器等等内孔比较小厚度较厚的工件加热。

SL30K齿轮加热器的具体参数:

型号规格

额定容量

KVA

适用工件尺寸(mm)

结构

内径

最大外径

最大宽度

SL30K-2

9.5

10-70

10-50

SL30K-3

20-70

SL30K-4

25-90

SL30K-5

40-110

3)齿轮加热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速力系列齿轮感应加热器由干式自冷工频感应加热装置(以下简称主机)与控制设备两部分组成。
、短路加热: 齿轮加热器的主机为一组特殊结构的变压器,可移动的轭铁用以直接穿套齿轮或其它被加热工件。工作时,接通齿轮加热器主机的电源,工件(相当于副边绕组)因磁场感应产生短路电流而被加热。
、涡流加热: 被加热工件与主机的铁芯组成一闭合的磁回路,工作时,工件中通过主机的磁力线产生涡流而被快速加热。
4)齿轮加热器
的安装调试:
齿轮加热器的控制箱及主机分别安装到合适的地方。主机左右方向应水平,前后垂直方向允许向后倾斜但不大于3度。
齿轮加热器安装完成后,在使用前必须按电气原理图复核,检查接线是否有误。
、检查正确无误后,合上开关,接通电源,此时电压表应有指示。
、被加热工件放置到主机铁蕊中间活动轭铁的下面,将齿轮加热器的轭铁轻轻向下移动,使之与工件吻合(若工件厚度尺寸不变,可调节主机后杠杆桥下面的定位螺钉,使轭铁与工件保持2mm的间距,以方便连续操作)。至此,调试结束,可投入使用。
5)齿轮加热器
的操作程序:
、购买齿轮感应加热器第一回加热工件,应将测试加热到设定温度所需的时间。【齿轮加热温度一般在200左右】
、随即取出工件,以便套装。
、连续加热同一规格的工件,将功能选择开关拨到时控位置,设定加热时间,当工件被加热到所设时间即自动关断电源。
、工作完成后,将电源开关拨到停止位置,切断电源。
六、齿轮加热器的注意事项:
外壳接地必须良好!
齿轮加热器
没放置工件前,严禁按起动按钮。
本系列产品的控制电源为AC380V,插座与插头的接线应对应一致。
轴承加热温升勿超过120℃,以防退火;其它工件最高加热温升不大于300℃。

6)齿轮感应加热器的优 点:

      与其他加热方法相比较,节电90%,节油100%,节约厂房占地面积,减少操作工员,大大降低了成本。

      二三十秒就可以将普通工件加热到100-300度,时间自控,操作方便,工作效率提高数倍以上。

      加热均匀,清洁无污染,明显提高装配质量及改善工作环境,安全环保,无火警危险。

   退    工频感应加热的关键在于退磁,本产品采用自动退磁法成功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符合残磁ZQ33-85标准。

网友A:
  小工厂装配齿轮从不用加热的说, 听说大型或是装配要求较高的场合是有这个要求的说 !

楼主(2016-07-17):
引用 网友A:
小工厂装配齿轮从不用加热的说, 听说大型或是装配要...

这个看每个企业的装配工艺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813676540唐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