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28):
通过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变频器老跳是为什么呢??我查了一下电机没有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想想。

网友A:
1,要看变频器报警参数,是过电压,过电流,或者还是别的报警,然后根据报警参数代码查变频器手册,根据手册的处理方法,处理

2,跳闸,经验看,是不是缺相,加减速时间过短,

网友B:
报警信息是什么?好对症解决。

网友C:
最好看一下故障代码,然后根据用户手册判断故障。变频器多大的?电机多大的?电压电流测过了吗?

楼主:
故障代码是OC1我查了一下好象是过电流我也不明白啊,我把电机拆下来测了没问题,各相间的电阻也一样

网友D:
电机过流不一定就是电机有问题,过流有发生在启动过程中,也有发生在运行中,如在启动中过流,可以适当延长加速时间,若在运行中过流,可能是你的负载太重,也可能是选用的频率范围太低,可采用增加一减速箱改善。

网友E:
OC1是电流过大的故障显示代码,导致电流大有几方面。负载太重、PLC相关配方不对。可将电机空载运行以确认电机异常与负载相关。再确认PLC相关参数

网友F:
OC1:过流。那就看你配置的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电机是否过载?堵转?在具有大的冲击电流时变频器功率要考虑大于电机功率一个挡。

网友G:
一楼买的变频器是哪个厂家的?不是英威腾的?要不然就是英威腾被偷出去的代码做的厂家。有两种可能,一确实是负载太大,二是这个变频器的配置很低,没力气,比如你买90KW的变频器,其实是75KW

楼主:
变频器是松下的,我试了空载运行没有问题,只要一接上电机就跳

楼主:
关于负载,已经运行将近三个月了,一直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着两天才出现的

网友H:
看一下电机及电缆的绝缘吧

网友I:
先看一下故障代码再去查找具体原因

网友J:
看看变频器风扇工作怎样

网友K:
检测一下电机运行时的电流和电机的额定电流对比。

网友L:
OC1 一般是电流过大的故障显示代码,导致电流大有几方面

1,  看参数在运行中的启动和停止时间是不是太短,加长启停时间

2,   负载太大,检查电机有无瞬时的堵转

3,  是这个变频器的配置容量有点小,检查与电机容量的配置

4,  你查过电机阻值正常, 那还有就是变频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M:
原来运行几个月了,说明原来配的电机是匹配的,这个不需要怀疑了;造成过电流的原因----外部因素---负载是不是变大了?假如是风机,请检查风门;当然电动机建议你测试下直流电阻是不是平衡的,摇表是无法测出电动机的匝间短路的;内部原因--变频器本身的功率单元及其驱动出问题了,跟风扇无关的,一般风扇只报变频器过热故障的;

网友N:
是不是变频器质量不好呀!

网友O:
检查一下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线,可能出现绝缘破损了。

网友P:
要看看变频器报警代码是什么?查查说明书。oc一般过流,负载大还有连接电机的电源线对地也会显示过流的。

网友Q:
如果运行很长时间了才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排除参数设置问题(一般转矩提升方式、加减速时间会导致电机过流),检查一下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源线是否有接触不好的。

楼主: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通过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变频器老跳是为什么呢??我查了一下电机没有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想想。

网友R:
谢了各位大神,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了,应该是电机运行久了有点老化,变频参数有点不适应了

网友S:
长时间运行正常后突然出现过流,可检查下负载是增大,如负载机械方面的故障(轴承磨损、润滑不良等)造成负载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