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运行过程中,突然挑掉,不显示故障代码

楼主(2012-07-28):
软启动器运行过程中,突然挑掉,不显示故障代码。开始时候是线控,跳,现在改为面板控制还是跳。急求解决!

网友A:
啥品牌软启动器,设置的是哪种启动方式?设置的参数能告诉下?

网友B:
直接把上级空开跳掉,还是怎么个情况?

仔细观察一下,在跳掉瞬间应该会显示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