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7-28):
对欧姆龙的PLC不熟悉,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谢谢!

1.CP1H-XA40DR-A  这个CPU用的什么编程电缆?组态王与他通讯需要什么通讯电缆(距离5米)?

2.扩展模块CP1W-40EDR是不是可以替代CP1MA-40EDR用做CP1H-XA40DR-A的扩展模块 ?

3.CP1W系列的扩展模块与CP1MA系列的扩展模块在价格、货期、质量上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1、编程电缆采用市售的打印机USB电缆。一头是电脑用的USB口,一头是方口的USB。

2、CP1W-XA40EDR就是用来替代CP1MA-40DR来作为扩展模块的。

3、就是新旧替换,质量都不错。价格和活期要问地方销售人员。

网友B:
CP1H-XA40DR-A  这个CPU用的什么编程电缆?组态王与他通讯需要什么通讯电缆(距离5米)?

TO: 编程电缆采用市售的打印机USB电缆。一头是电脑用的USB口,一头是方口的USB ,组态王和欧姆龙PLC通讯扩展一个CP1W-CIF01. 也可以用此口下载程序。

网友C:
USB电缆或者串口的XW2Z都可以

扩展模块基本没区别

www.ytleader.cn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编程电缆采用市售的打印机USB电缆。一头是电脑用的USB口,一头是方口的USB。2、CP1W-XA40EDR就是用来替代CP1MA-40DR来作为扩展模块的。3、就是新旧替换,质量都不错。价格和活期要问地方销售人员。

楼上回答的 很到位 ....................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请问 dianqisu  : 组态王和欧姆龙PLC通讯扩展一个CP1W-CIF01. 那么通讯线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