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与PLC通讯 PC远程控制

楼主(2012-07-28):
如题,触摸屏(有GT01 GT30 GT32)控制PLC(有FP-X L30R,FP-XC30T),再用PC上的MCGS远程监控,可行吗,求思路

楼主:
对:jsjh123关于不错啊、、、、、、、、、、、、、、、、 内容的回复:

我是想问怎么实现来着

网友A:
远程监控我做过。不过是西门子的PLC S7-200的加台达屏A10THTD1,没用组态软件。远程监控用的是VB自编的界面。

网友B:
触摸屏和远程监控都做为主机,PLC用两个通讯口,加COM6扩展。

网友C:
以PLC为中心,PLC分别跟屏和PC通讯。

网友D:
这个还有困难么 你用组态软件和屏不一样么 通讯什么都不要你写都是现成的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触摸屏和远程监控都做为主机,PLC用两个通讯口,加COM6扩展。 内容的回复:

我是新手,PLC没有两个通信口啊,是加了扩展才有的吗,还有这个com6扩展是指“松下PLC AFPX-COM6 扩展插件”吗,也就是说要加了这个扩展才能实现?

楼主:
已实现目标,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触摸屏和远程监控都做为主机,PLC用两个通讯口,加COM6扩展。 内容的回复:我是新手,PLC没有两个通信口啊,是加了扩展才有的吗,还有这个com6扩展是指“松下PLC AFPX-COM6 扩展插件”吗,也就是说要加了这个扩展才能实现?

也不是完全这样子的,根据现场你的硬件要求,COM6是扩展两个RS485通讯口。

网友E(2014-05-28):
您好,我也需要实现通过网络的plc的远程控制,请问您是怎么实现的?能否教教我,急求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