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各种制动方式

楼主(2012-07-28):
变频器在快速减速过程中有多种制动方式。比如能耗制动、直流制动,磁通制动。

能耗制动:一般需要加制动电阻、增加了成本。

直流制动和磁通制动是在电机定子里通入了直流电或加大磁通量,这样会让电机发热。

这些制动方式还有什么优缺点呢?

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有这样的制动功能呢?

网友A:
能耗制动:因电机在停机或在减速过程中处于发电状态产生能量,此时母压会变高,用上制动单元就可以实现快速减速或停机。

直流制动:就是像楼主所说的通入直流电,启动直流制动目的在于启动时电机能更准确的按设定的方向运行,停机直流制动目的在于负载惯性比较大的场合,因停机是无法正常停机,加上制动会有助于停机

磁通制动原理跟直流制动差不多,只是通常用于电流矢量控制方式下

网友B:
直流制动不是能耗制动吗?

变频器经常被采用的还有一种制动方式----能量反馈制动。将电机的能量反馈电网。不过这个制动装置价格高,接近变频器。

楼主:
是不是所有变频器都有这样的制动功能呢?

网友C:
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是选配件,选了就具备制动功能,不选就不具备制动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所有变频器都有这样的制动功能呢?

这个基本都会有的,不过做得好不好,那得看看这家厂家的技术水平了

楼主:
直流制动、磁通制功能呢?很少看到国内一些变频器的说明书中有这样的说 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制动、磁通制功能呢?很少看到国内一些变频器的说明书中有这样的说 明。

国产的基本都会有的,比如汇川,华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