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触摸屏HT7000CN的问题

楼主(2012-07-28):
在HT7000CN模拟运行下启动运行,便会出现如图错误     uncomress alloc memory NO MEMORY

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已经重新安装了好几次了。

电脑也重启了好几次了。

然后还是有这个问题。

旁边的一台也是64位win7便可以运行。

求解。

网友A:
旁边的一台也是64位win7便可以运行。

楼主的电脑是XP系统?是不是你拿到的软件版本只支持win7系统。

这年月,啥都可以做。和利时都出屏了。

楼主:
我的也是win7,64位。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能运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win7,64位。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能运行啊。。

大部分软件支持32位系统运行  请注意

网友C:
好像是昆仑通态的屏啊,应该就是。

楼主:
解决办法,已经找到

安装触摸屏软件的注意事项:

a)不能带网线安装,需拔掉网线然后安装;

b)须按默认路径安装,不要修改;

c)须在管理员权限下安装,不能再用户权限下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