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接触器热元件的选择

楼主(2012-07-28):
          电动机接触器热元件的选择

口决:电动机选接流,两倍额电流求;

   电动机选热件,一点二五额流算;

   一倍额流来整定,过载保护有保证。

说明:一般交流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32倍选择,口决中取最大值。

电动机过负荷保护采用热继电器时,继电器的额定电流通常不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25倍,整定值按电动机1倍电流整定。

转贴:热继电器的选用方法

   为使热继电器能真正起到保护作用,必须要正确选用热继电器。

  过去大家都习惯按电动机额定电流来选用热继电器,实际上这样是不够确当的,如果保护一台重载起动的电动机,只按电动机额定电流选用,那么电动机在起动时热继电器就要脱扣,造成误动作。因此在选用热继电器时,要考虑几个基本条件。

(一)   电动机的容量和电压是选择热继电器的主要依据。

(二)   按电动机所带负载性质来选用;例如是轻载还是重载,是长期工作还是短期工作等等。

(三) 电动机的起动时间及起动电流倍数,是选用热继电器的重要依据。如果负载惯性居大起动时间长,所选用的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比电动机额定电流稍高,才能达到正确保护。如果出厂的整定电流与选用值有差距,可用调节凸轮调到合适值。

(四) 我国目前生产的热继电器,基本上适用于轻载起动长期工作,或间断长期工作的电动机保护。对反复短时工作的电动机的保护,只有一定的适应性,而对密集起动正反转工作,及转子反接制动的电动机,则不能起到充分保护作用,在选用热继电器时必须注意这一点。

1 有一台电压38020千瓦电动机,拖动脱水离心机,用补偿器降压起动,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540x2.5=100安),起动时间为40秒然后进入满载运行。试问热继电器如何选择?刻度电流如何整定?

 解:由热继电器特性知,当刻度电流倍数为2.5倍时,动作时间小于2分钟。根据给定的条件电动机起动电流为100安,起动时间40秒,所以应将电流调到40安,电动机在40秒内起动,热继电器不会动作。同时考虑到电动机在满载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1.2倍额定电流的过载情况,所以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选得比电动机额定电流大一点,故选用JR0-60/3型热继电器。

这样选择,一方面可以使电动机能正常起动,同时当电动机发生1.2倍额定电流的过载情况时热继电器在20分钟内切断电源,起到保护作用。

2 在上例中如果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倍时,起动时间仍为40秒,试问热继电器的刻度电流如何调整?

解:这时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为40x6=240安。如果刻度电流仍调到40安,这样热继电器大于5秒后就动作,因此电动机就无法起动。JR0-60/3型热继电器额定电流最大调节范围40~63安,因此,在起动前应将热继电器的刻度电流调到63安,这时(63x4=252240安)整定电流倍数约为4。电动机起动时热继电器就不会动作。起动后,再调整到40安,这时整定电流倍数为63/40=1.58倍,如果电动机发生1.58倍额定电流的过载,热继电器能在小于20分钟的时限内切断电源,电动机可受到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