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PLC之间通讯

楼主(2012-07-28):
向各位前辈请教, 两台OMRON PLC之间通讯,就是作主、从站, 需要怎么设置,一般的程序需要怎么写、使用什么指令? 请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A:
只要设置一下就好了,不用编程的,手册上是有的,具体看你是两个1E的还是1H的,范围有所不同了。

网友B:
看操作手册就可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