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初学编程实例(用一个开关控制三个照明灯)连载中

楼主(2012-07-29):
用一个按钮控制三组或三个灯,以达到控制灯的亮度。

每按一次按钮增加一组灯亮;三组灯亮完后,每按一次按钮,灭一组灯(为了使每组灯亮的时间尽量相等,要求先亮的灯先灭);如果按下的时间超过20S,则灯全灭。

I0.0         控制按钮SB

Q0.0       EL1

Q0.1       EL2

Q0.2       EL3

网友A:
用自加自减和比较指令实现就简单多了.

网友B:
旋转法实现楼主的控制要求。提供给初学者玩玩。

Network 1
LD     M0.0
=      Q0.0
LD     M0.1
=      Q0.1
LD     M0.2
=      Q0.2
Network 2
LD     I0.0
LPS
EU
SHRB   M0.5, M0.0, 6
LPP
TON    T37, 200
Network 3
LD     SM0.1
O      T37
MOVB   56, MB0

网友C(2013-01-10):
对 王者之师-信仰在空中-楼主的程序我的解释如下对否?用字节加一指令inc-b组成一个计数器,计数器的值用mbo的低三位表示;用计数结果控制三个灯的组合状态,画计数器计数值与三组灯的逻辑关系表,,根据表分别画三组灯的卡诺图,由卡诺图写出逻辑式.

网友D:
编个程序供参考:

网友E:
学习了,自己还没有动过手呢。

网友F:
恩恩,对我有帮助学习收藏

网友G(2013-05-28):
楼主的这个程序我试了,实现不了...

网友H:
楼主能不能给具体说明白点  根据那个图怎么控制的 看的不太懂  初学者

网友I(2013-10-17):
楼主的这个程序实现不了,我试了! 一本书上的第一个例题解

这本书叫 西门子S7-200PLC编程实例精解  王阿根 编著的

好坑人啊   第一个例题都是错误的

网友J(2015-02-25):
最好有注释,能把每一步都解释清楚,能便初学者都能看懂.

网友J:
有谁知道卡诺图怎样画

网友K(2017-04-17):
大神,S7-300的这个程序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