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LOGO!小程序求助,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29):
请高手指点下:

       本人工作需要设计一个LOGO!程序,自己弄了个原理图在软件上防真可以,但一输到LOGO!里就不行了。请看如下图:

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要求 I1 不论是瞬动按钮还是开关,Q1输出02:00S后自动断开。请高手指点我这个图错在哪里?

或者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谢谢!

转化为FBD后的图如下:

网友A:
简单些,去掉T001,想想怎么做

楼主:
去掉T001的话,是不是这样呢?

这样的话I1只作为开关才可用,瞬动按钮就不行了。

网友B:
I1 不论是瞬动按钮还是开关,Q输出都是2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1 不论是瞬动按钮还是开关,Q输出都是2秒。

这个程序对的。

楼主:
谢谢指点,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