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80MR加FX-EEPROM-16内存卡后不能用在线监视写入功能

楼主(2012-07-29):
各位大侠,现在在一条生产线上,原来是用三菱FX2N-80MR主机的,现机器更改,加了一些扩展上去,原来的程序内存8K不够,所以加了一个FX-EEPROM-16的内存卡,但在调试的过程中却出现以下问题:

 1、用GX软件的监视写入功能,在调试的过程中,更改了程序后(程序超过了8K),出现了无法写入的问题。报错:PLC在运行中,请停止PLC后再写入;但是把PLC打到STOP的位置 ,重新写入,同样报上述的错误问题。后来把程序删了一节,8K以内,就又可以在线更改并写入了。

出现以上问题,是否是内存卡没有检测到,所以程序无法写到内存卡里面。另外,是否内存卡不支持在线更改这个功能的。或者是否要在软件里面进行设置的,哪位大哥有过这块的经验,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程序在选件EEPROM存储器中运行时,可以进制RUN中程序更变,存储盒的写保护开关需要拨到OFF状态。

网友B: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