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OP320-A-S的文本怎么下载不了?

楼主(2012-07-29):
刚购买的新的信捷文本显示器,型号是OP320-A-S的,V8.0版本的。连接西门子PLC。现在用文本的编程软件V6.5Z,编写好程序了,往文本里传的时候,文本老显示%0。写不进去程序。怎么回事呢?COM口设置对了,下载线也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文本坏了?

网友A:
应该还是下载线链接问题。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B:
在用文本的编程软件V6.5Z,软件用错了,用8.0的,www.xinje.com下载新的,就可以了

楼主:
确实是软件版本的事,官网找到最新版本的软件了,谢谢

网友C(2016-11-25):
我换成V8.0编程软件,也不行,不知什么原因,以前我用文本的编程软件V6.5Z下载进去的没问题,后来用的时候下不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