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易驱变频器通讯,有例程吗

楼主(2012-07-29):
台达PLC和易驱3100变频器通讯,有例程吗,485通讯

网友A:
登录www.delta.com.tw,在例程里先找找看,不会多,看是否有你需要的。

网友B:
不要固定在指定品牌上,网上有关于三菱的,看懂了,台达的就会了。。。

网友C:
本人做过,食品机械上使用,台达PLC通讯控制6台易驱变频器

0LDM1002
1MOVK1D1121
6MOVH89D1120
11MOVK200D1129
16SETM1120
17SETM1143
18LD=C0K0
23OUTM0
24LD=C0K1
29OUTM1
30LD=C0K2
35OUTM2
36LD=C0K3
41OUTM3
42LD=C0K4
47OUTM4
48LD=C0K5
53OUTM5
54LD=C0K6
59OUTM6
60LD=C0K7
65OUTM7
66LD=C0K8
71OUTM8
72LD=C0K9
77OUTM9
78LD=C0K10
83OUTM10
84LD=C0K11
89OUTM11
90LD=C0K12
95RSTC0
98LDPM0
101ORPM1
104ORPM2
107ORPM3
110ORPM4
113ORPM5
116ORPM6
119ORPM7
122ORPM8
125ORPM9
128ORPM10
131ORPM11
134SETM1122
135LDM0
136MODWRK1H2001D500
143LDM1
144MODRDK1HD00K1
151LDM2
152MODWRK2H2001D502
159LDM3
160MODRDK2HD00K1
167LDM4
168MODWRK3H2001D504
175LDM5
176MODRDK3HD00K1
183LDM6
184MODWRK4H2001D506
191LDM7
192MODRDK4HD00K1
199LDM8
200MODWRK5H2001D508
207LDM9
208MODRDK5HD00K1
215LDM10
216MODWRK6H2001D510
223LDM11
224MODRDK6HD00K1
231LDM1000
232MOVD50D200
237SWAPD200
240MPS
241AND>D52K0
246ADDD200D52D100
253MRD
254AND=D200K0
259AND=D52K0
264MOVK0D100
269MRD
270MOVD54D202
275SWAPD202
278MRD
279AND>D56K0
284ADDD202D56D102
291MRD
292AND=D202K0
297AND=D56K0
302MOVK0D102
307MRD
308MOVD58D204
313SWAPD204
316MRD
317AND>D60K0
322ADDD204D60D104
329MRD
330AND=D204K0
335AND=D60K0
340MOVK0D104
345MRD
346MOVD62D206
351SWAPD206
354MRD
355AND>D64K0
360ADDD206D64D106
367MRD
368AND=D206K0
373AND=D64K0
378MOVK0D106
383MRD
384MOVD66D208
389SWAPD208
392MRD
393AND>D68K0
398ADDD208D68D108
405MRD
406AND=D208K0
411AND=D68K0
416MOVK0D108
421MRD
422MOVD70D210
427SWAPD210
430MRD
431AND>D72K0
436ADDD210D72D110
443MPP
444AND=D210K0
449AND=D72K0
454MOVK0D110
459LDM1123
460CNTC0K12
464MPS
465ANDM1
466MOVD1074D50
471MOVD1075D52
476MRD
477ANDM3
478MOVD1074D54
483MOVD1075D56
488MRD
489ANDM5
490MOVD1074D58
495MOVD1075D60
500MRD
501ANDM7
502MOVD1074D62
507MOVD1075D64
512MRD
513ANDM9
514MOVD1074D66
519MOVD1075D68
524MRD
525ANDM11
526MOVD1074D70
531MOVD1075D72
536MRD
537ANDM13
538MOVD1074D74
543MOVD1075D76
548MPP
549RSTM1123
552LDM1129
553CNTC0K12
557RSTM1129
560END

网友D(2013-04-24):
什么玩意  有些看不懂

网友E:
你改成梯形图看起来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改成梯形图看起来不就清楚了吗

 正解,呵呵!

网友F:
矩形PLC与易能变频器通讯应用程序就有!

网友G(2016-04-14):
引用 网友C:
本人做过,食品机械上使用,台达PLC通讯控制6台易驱变...

MODRD MODRW 指令针对台达以外的产品也可以使用吗?

网友H(2017-01-14):
谢谢分享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I(2017-11-29):
梯形图就好看多了

网友J(2018-02-07):
急需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