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知识问答

楼主(2012-07-29):
什么叫基本误差和附加误差?

答:仪表的基本误差是指仪表在规定的参比工作条件下,既该仪表在标准工作条件下的最大误差,一般仪表的基本误差也就是该仪表的允许误差。附加误差是仪表在非规定的参比工作条件下使用时另外产生的误差,如电源波动附加误差、温度附加误差等。

什么是精度等级?精度越高越灵敏对不对?为什么?

答:精度等级实际上是准确度等级,是仪表按准确度高低分成的等级,决定了仪表的基本误差的最大允许值。通常称精度等级。

仪表的灵敏度是仪表达到稳态后,输出增量与输入增量之比,比值越大,越灵敏,或说引起输出变化的最小输入增量越小,越灵敏。所以精度高并不意味着灵敏度高。

直接比较法校验仪表即采用被校表与标准表的示值直接比较来校验,如何选择标准表?

答:一是标准表与被校表性质相同,如被校表是直流电压表,标准表也应是直流电压表;

二是与被校表额定值相适应或不超过被校表的额定值的25%

三是标准表的允许误差不应超过被校表允许误差的1/3。例如,量程相同时,被校表是15级,标准表应选05级。

有人在校弹簧管压力表时经常用手轻敲表壳,这是允许的吗?

答:这不仅是允许的,还是必须的,但轻敲表壳后指针变动量不得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2,轻敲前、后的示值与标准值之差均应符合精度要求,同一检定点在上行程和下行程轻敲后的读数之差不应超过最大允许误差值。

差压变送器的检测元件为什么要做成膜盒结构,用单膜片行不行?

答:因为膜盒能耐单向工作压力,差压变送器的工作压力常比所测差压大得多,由于操作不慎或其它异常原因,测量元件难免会承受比测量范围大很多的单向工作压力,而单膜片加工方便,灵敏度高,但它不能耐单向过载,所以绝大部分差压变送器采用膜盒。同时膜盒组件在使用的差压范围内,灵敏度和线性很好,当差压超范围时,受影响少。

请说明测量蒸汽流量的差压变送器安装后初次起动的操作步骤。

答:如下

1)检查各个阀门、导压管、活接头等是否已连接牢固;

  2)检查二次阀和排污阀是否关闭,平衡阀是否关闭(三伐组);

  3)稍开一次阀(根部伐),然后检查导压管、阀门、活接头等,如果不漏就把一次阀全开;

  4)分别打开排污阀,进行排污后,关闭排污阀;

  5)拧松差压室丝堵,排除其中的空气;

  6)待导压管内充满凝结水后方可起动差压变送器;

  7)起动差压变送器,开正压阀,关平衡阀,开负压阀。

下图为工艺管道截面图,请标出液体、气体和蒸汽的引压口位置,并说明原因。

答:测量气体时,为了使气体内的少量凝结液能顺利地回工艺管道,而不流入测量管道和仪表内部,取压口应在管道的上半部,如图的1处。

测量液体时,为了让液体内析出的少量气体能顺利地返回工艺管道,而不进入测量管道和仪表内部,取压口最好在与管道水平中心以下成0~45°夹角内,如图3处。

对于蒸汽介质,应保持测量管道内有稳定的冷凝液,同时也防止工艺管底部的固体介质进入测量管道和仪表内部,取压口最好在管道水平中心以上成0~45°角内,如图2处。

楼主:
叙述三阀组的起动、停运顺序?对于蒸汽流量变送器和带负迁的液位变送器在操作中需注意什么?

答:起动顺序:

1 打开正向阀

2 关闭平衡阀

3 打开负压阀

停运的顺序:

关闭负向阀

打开平衡阀

关闭正向阀

对于蒸汽流量计和带负向迁移的液位计来说,在起动或停运三阀组的操作过程中,不可有正、负压阀和平衡阀同时打开的状态,即使开着的时间很短也是不允许的。在三个阀都开着的情况下,负压侧冷凝器里的凝结液或隔离罐里的隔离液将会流失,导致仪表指示不准,甚至被迫停运。

简述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

答:电磁流量计由变送器和转换器两部分组成,二者之间用连接线(包括励磁线、信号线)相互连接。

变送器基于电磁感应定律工作,被测介质在垂直于磁力线的方向上流动,在与介质流动和磁力线都垂直的方向上产生一感应电动势EX

EX  = Βdν·10-4

其中,B—磁感应强度,d—两电极间距(管径)v—被测介质平均流速,当两电极间距离,磁感应强度一定时,则EX与流量成正比。

转换器是一个高输入阻抗,且能抑制各种干扰成分的交流毫伏转换器。

图示为用差压变送器测量闭口容器的液位,已知h2=200,h3=140,

被测液密度为0.85g/3 。求变送器的量程和迁移量。(g=9.807g/2)

图中为什么要加冷凝器?如容器内外温差较大或被测液体易凝结则测量方式有何改变?

答:量程为:

P = h2ρg

   = 200×0.85×980.7×100/1000

   = 16671.9 Pa

在液位最低时,

P+ = h3ρg

  = 140×0.85×980.7×100/1000

   = 11670.3 Pa

P= 0

所以本题是正迁移,迁移量为P+P=11670.3 Pa

从本题可以看出,液体的气相在操作中不易凝结,所以负向管中不必加隔离液,但被测液体的气相总有一定的凝结,故通常在负压排污阀前加一冷凝管,以保证测量精度不受凝结液影响。如容器内外温差较大或被测液体易凝结的测量场合,则负压导管内需要加隔离液,一般有一定的负迁移。

                               干隔离管

        最高液位

  h2

         最低液位

  h3

                         +   -

                                    冷凝器

楼主:
为什么电磁流量计对接地要求高,接地应注意什么?

答:电磁流量计信号较弱,满量程时仅2.5~8mv,流量很少时仅几微伏,外界略有干扰就会影响测量精度,因此,变送器外壳、屏蔽线、测量导管以及变送器的管道都要接地,并要单独设置接地点,绝不能连接在电机、电器等公用地线或上下水管道上。转换器部分已通过电缆接地,故勿再接地,以免地电位不同而引入干扰。

用吹气法测量稀硫酸贮罐的液位,已知稀硫酸密度ρ=1.25g/3 ,测出U型管中的差压为200Hg,问贮罐中液位为多少?

解:U型管的压力:

P = 200Hg = 26.66 kPa

此压力即为稀硫酸液面至吹气管下端之压力,所以液面至吹气管下端之高度H为:

H = P/ρɡ = 26.66×103/1.25×104×9.807 = 217.6

吹气管下端至罐底距离为150;15㎝,所以液位高度为:

有一气动浮筒液位变送器用来测量界面,其浮筒长度L=800㎜,被测液体的重度分别为ρ重=1.2g/3,ρ轻=0.8g/3  。试求输出为0%50%100%时所对应的灌水高度。

答:最高界面(输出为100%)所对应的最大灌水高度为:

L = 1.2×800/1.0 = 960

最低界面 (输出为0%)所对应的最小灌水高度为:

l = 0.8×800/1.0 = 640

由此可知用水代校时界面的变化范围为:Ll = 960640 = 320

显然,在最高界面时用水已不能进行校验,这时可将零位降到

800320=480㎜处进行校验。其灌水高度和输出压力的对应关系为:

灌水高度,㎜ 液位指示,% 输出压力,kPa

800 0

100 20

这样校验后,再把浮筒室灌水到640㎜,并把输出压力调整到20 kPa,完成全部校验。

楼主:
热电偶测温时为什么需要进行冷端补偿?

答:热电偶热电势的大小与其两端的温度有关,其温度-热电势关系曲线是在冷端温度为0时分度的。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热电偶冷端暴露在空间受到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所以测量中的冷端温度不可能保持在0不变,也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固定的温度不变,而热电势既决定于热端温度,也决定于冷端温度。所以如果冷端温度自由变化,必然会引起测量误差,为了消除这种误差,必需进行冷端温度补偿。

一台测温仪表的补偿导线与热电偶的极性接反了,同时又与仪表输入端接反了,问能产生附加误差吗?附加误差大约是多少?

答:能产生附加测量误差,误差值与补偿导线两端误差有关。表达式:未接反:e(表端)=e(热端)+e(冷端);接反:e(表端)=e(热端)-e(冷端)。若温差为零,e(冷端)=0,仪表示值无附加误差,若热偶冷端温度高于仪表输入端温度,e(冷端)>0,仪表示值将比实际值低两倍的温差值,例如:实际温度为100冷端温度为25,仪表输入端温度为15,则仪表示值约为80,若热偶冷端温度低于仪表输入端温度,e(冷端)<0,仪表示值将比实际温度高两倍的温差值,例如实际温度为100,冷端温度为15,仪表输入端温度为25,则仪表示值约为120

某人将镍铬——镍硅补偿导线极性接反,当电炉温度控制于800时,若热电偶接线盒处温度为50,仪表接线板处温度为40,问测量结果和实际差多少?

Eu (800)=33.29 mvEu (50)=2.02 mv Eu (40)=1.61 mv

解:当补偿导线正确连接时,仪表实得电势为

33.29 1.61 = 31.68 mv

如补偿导线接反,则仪表实得电势为

(33.29-2.02)-(2.02-1.61)=30.86 mv

查表得741.5,和实际相差-19.5

楼主:
定位器和调节阀阀杆连接的反馈杆脱落时,定位器的输出如何变化?

答:定位器和调节阀连接的反馈杆脱落,定位器就没有反馈,成了高放大倍数的气动放大器。如果定位器是正作用,即信号增加,输出也增加,则阀杆脱落,输出跑最大,如果是反作用,则跑零。

18.下图为加热炉温度调节系统,根据工艺要求,出现故障时炉子应当熄火。

试说明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形式,并简述调节系统的动作过程?

         调节器

      进料

                                     燃料

楼主:
答:故障情况下,气源压力为零,应切断燃料,以确保炉子熄火。故要求调节阀为气开式,气源中断时关闭。

当炉温增高时,要求燃料量减少,即减少调节阀开度。由于是气开阀,所以要求调节器输出减少,应选用反作用调节器。

调节系统的动作过程为:

进料减少,温度上升,调节器输出下降,调节阀关小,燃料量减少,炉温下降;反之,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炉温下降,调节器输出增大,调节阀开大,燃料量增加,炉温升高。

19.什么是比例、积分、微分调节规律?在自动调节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答:比例调节依据“偏差的大小”来动作,它的输出与输入偏差的大小成比例。比例调节及时有力,但有余差。在系统中起着稳定被调参数的作用;

积分调节依据“偏差是否存在”来动作,它的输出与偏差对时间的积分成比例,只有当余差消失时,积分才会停止,其作用是消除余差;

微分调节依据“偏差变化速度”来动作,它的输出与输入偏差变化的速度成比例,其效果是阻止被调参数的一切变化,有超前调节的作用,对滞后大的对象有很好的效果。

20.什么场合下选用比例(P)、比例积分(PI)、比例积分微分(PID)调节规律?

答:比例调节规律适用于负荷变化较小,纯滞后不太大而工艺要求不高又允许有余差的调节系统;

比例积分调节规律适用于对象调节通道时间常数较小、系统负荷变化较大(需要消除干扰引起的余差)、纯滞后不大(时间常数不是太大)而被调参数不允许与给定值有偏差的调节系统;

比例积分微分调节规律适用于容量滞后较大,纯滞后不太大,不允许有余差的对象。

21、气动薄膜调节阀,若阀杆在全行程的50%位置,则流过阀的流量是否也在最大量的50%

答:不一定,要以阀的结构特性而定。在阀两端压差恒定的情况下,如果是快开阀,则流量大于50%;如果是直线阀,则流量等于50%;如果是对数阀(等百分比阀),则小于50%

气动调节阀的辅助装置有哪些?各起什么作用?

答:气动调节器的辅助装置有如下一些:

i. 阀门定位器——包括电气阀门定位器和气动阀门定位器,ii. 用于改善调节阀的工作特性,iii. 实现正确定位。

iv. 阀位开关——显示调节阀上、下限的行程工作位置。

v. 气动保位阀——气源故障时,vi. 保持阀门当时位置。

vii. 三通、四通电磁阀——实现气路的自动切viii. 换。

ix. 手轮机构——系统故障时,x. 可切xi. 换进行手动操作。

xii. 气动继动器——使执行机构动作加快,xiii. 减少传递时间。

xiv. 空气过滤减压阀——作为气源净化、调压之用。

xv. 贮气罐——气源故障时,xvi. 由它取代,xvii. 使阀能继续工作。

图示氨冷器,用液氨冷却液铜,要求出口铜液温度恒定。为保证氨冷器内有一定汽化空间,并避免液氨带入冰机造成事故,采用温度—液位串级调节。

b) 试画出温度——液位串级调节系统示意图和方块图;

c) 试确定气动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形式;

d) 试确定调节器的正反作用形式。

                          气氨

    铜液

                            LT

     TT    TC                       LC

                    液氨

答:1

                   气氨

    铜液

                            LT

     TT    TC                       LC

                    液氨

                               SP

串级调节示意图

方块图如下:

温度           液位          气动          液位      温度

+    调节器   +-    调节器        调节阀        对象      对象    铜液

                                                                    出口

                   副回路     液位变送器                            温度

主回路

                        温度测量、变送器

2 气开式调节阀;

3)液位调节器为反作用,温度调节器为正作用。

何谓分程调节系统?设置分程调节系统的目的是什么?

答:分程调节系统就是一个调节器同时控制两个或两个发上的调节阀,每个调节阀根据工艺的要求在调节器输出的一段信号范围内动作。

  设置分程调节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可调范围,所以能满足特殊调节系统的要求,如:

e) 善调节品质,f) 改善调节阀的工作条件。

g) 满足开停车时小流量和正常生产时的大流量的要求,h) 使之都能有较好的调节质量。

i) 满足正常生产和事故状态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简述离心式压缩机喘振的原因。

答:压缩机在运转过程中,流量不断减小,小到最小流量界限时,就会在压缩机流道中出现严重的气体介质涡动,流动严重恶化,使压缩机出口压力突然大幅度下降。由于压缩机总是和管网系统联合工作的,这时管网中的压力并不马上降低,于是管网中原气体压力就会大于压缩机出口压力,因而管网中的气流就会倒流向压缩机,直到管网中的压力降至压缩机出口压力时倒流才停止。压缩机又开始向管网供气,压缩机的流量又增大,恢复正常工作,但当管网中的压力恢复到原来压力时,压缩机流量又减少,系统中气体又产生倒流,如此周而复始,产生周期性气体振荡现象就称为“喘振”。

楼主:
什么叫可变极限流量的防喘振控制系统?常用的控制系统方法是什么?

答:在压缩机负荷有可能通过调速来改变的场合,因为不同转速工况下其极限喘振流量是一个变数,它随转速的下降而变小,所以最合理的防喘振控制方案应是留有适当的安全裕量,使防喘振调节器沿着控制线工作,这就构成可变极限流量的防喘振控制系统

  常用的控制方案有两种:其一是采用测量压缩机的转速,经函数发生器作为流量调节器给定值。其二是根据防喘振控制线的数学表达式,建立数学模型,就可以用数字仪表和微处理器来实现。

微机系统与现场的输入、输出通道上,一般都加有光电隔离接口电路,这种接口线路有什么特点?

答:1)在输入输出通道上采用光电耦合器件,在输入端为发光源,输出端为受光器,用光线来耦合信号,使输入、输出没有电的直接联系,可以有效防止漏电、短路、打火、感应引起的过电压窜入微机系统,损坏部件。

2)输入信号采用电源回路,使输入回路有较低阻抗,可抑制由电容耦合造成的干扰信号。

3)信号的单向传送,输出端与输入端互相不影响,可防止工业控制系统的执行单元中电机、电磁阀、继电器等感性负载、输电线路长等出现的尖峰干扰。

4)无公共接地问题,使微机和驱动系统不因公共接地不良带来干扰。

请说明微处理器、微型计算机、微型计算机系统、单片机之间的区别?

答:(1)微处理器是大规模集成电路CPU,它由几片或一片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组成,其中包括算术逻辑部件(ALU)、寄存器(REGISTEP)、控制器(UP)。

2)微型计算机由微处理器加上半导体存储器和输入/输出接口电路组成,三者通过外部总线连接起来。

3)计算机配上成套功能齐全的外围调和,以及较为丰富的系统软件后,一般就称为微型计算机系统。

4)单片机是把计算机主要部分都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的单微型计算机,由于它的结构与指定功能都是按工业控制要求设计的,故又叫单片微型控制器。

29、调节阀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对调节阀(国外叫做控制阀Control  Valve)的定义,调节阀由执行机构和阀体部件两部分组成,即

调节阀=执行机构+阀体部件

其中,执行机构是调节阀的推动装置,它按信号压力的大小产生相应的推力,使推杆产生相应的位移,从而带动调节阀的阀芯动作。阀体部件是调节阀的调节部分,它直接与介质接触,由阀芯的动作,改变调节阀节流面积,达到调节的目的。

30、调节阀执行机构分几大类?气动执行机构常见的有几种?

答:调节阀执行机构分气动、液动和电动三大类。

        常见的气动执行机构有气动薄膜式、气动活塞式(气缸式)、气动长行程机构和侧装式气动薄膜机构(又叫增力型气动薄膜机构)。

楼主:
31、调节阀根据结构形式分主要有哪几种?

答:主要有直通单座阀、直通双座阀、蝶阀、三通阀、隔膜阀、阀体分离阀和套筒阀(笼式阀)。

32、叙述直通单座调节阀的特点及应用场合。

答:直通单座调节阀阀体内只有一个阀芯和阀座,主要特点是:

a.泄漏量小,标准泄漏量为0.01C

b.许用压差小,DN100的阀△P120kPa

c.流通能力小,DN100的阀C=120.

这种阀适用于要求泄漏量小和压差较小的场合(当压差大时必须选用推力大的执行机构,或配用阀门定位器)。

33、试述套筒调节阀的主要优点,并说明为什么具有这些优点?

答:套筒调节阀是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品种,它兼有单、双座阀的优点,在稳定性、寿命、装卸、维修等方面又优于单、双座阀,因此它已成为调节阀的主流,其结构如图所示。其主要优点是:

a.稳定性好

由于套筒阀的阀塞上的不平衡孔,可以减少介质作用在阀塞上的不平衡力。同时,套筒与阀塞间导向面大,加之不平衡力变化较小,因此不易引起阀芯振动。

b.互换性和通用性强

只要更换套筒,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流量系数和不同的流量特性。

c.许用压差大,热膨胀影响小

从平衡原理上看,带平衡孔的套筒阀与双座阀一样,因此许用压差大。又由于套筒、阀塞采用同一种材料制成,温度变化引起的膨胀基本一样。同时,套筒、阀塞形状基本一致,故热膨胀影响小。(一般调节阀阀芯、阀座采用的不是同一种材料,因而随温度增加泄漏量也会增加)。

d.维修方便

套筒通过上阀盖被压紧在阀体上,不象单、双座阀那样,阀座是通过螺纹与阀体连接的,因此拆装非常方便,而且拆装套筒时阀体可不从管道上卸下来,对仪表维修工人来讲,这要算是最突出的优点了。

e.使用寿命长

由于阀塞底部为平面,在产生气蚀时,气泡破裂产生的冲击波作用在阀塞下面的窨内,冲击能量没有作用在阀塞上而是被介质自身吸收。而单、双座阀冲击能量却直接作用在其阀芯头部,因此套筒阀气蚀的破坏比单、双座阀小。另一方面,套筒密封面与节流面(窗口)分开,介质高速流动姑密封而后冲刷也大为减少。所以套筒阀的使用寿命比单、双座阀长。

f.噪音低

在产生闪蒸的情况下,由于套筒阀气蚀破坏小,加之的振动也小于单、双座阀(因套筒与阀塞有较大较长的导向),所以它比单、双座阀的噪音要低10分贝以上。

楼主:
34、蝶阀有何特点,适用于什么场合?有哪些主要品种?

答:蝶阀又叫翻板阀,其优点是:

a.流通能力大,约为同口径双座阀的1.52倍;

b.价格便宜,特别是在口径较大时;

c.阻力损失小,流体通过时压降低;

d.沉积物不易积存;

e.结构紧凑,安装窨很小。

缺点:

a.操作转矩大,如口径较大或压差高时,需配用较大的执行机构;

b.泄漏量较大,普通型为2C

c.作为调节用的某些蝶阀,其转动角度被限制在60。,可调范围小。

蝶阀特别适用于低差压、大口径、大流量的气体和浆状液体。对于一般的调节阀DN300mm就是大阀,只有个别到DN450,而对于 蝶阀来说,DN500以下是小阀,DN5001000是中规格阀,最大的蝶阀口径可达9m。可见,大口径管路用的调节阀主要是蝶阀

蝶阀的主要品种有:普通蝶阀、软密封蝶阀(采用聚四氟乙烯、橡胶密封圈,泄漏量很小)、偏心蝶伐(二偏心或三偏心)、高温蝶阀、高压蝶阀、低转矩蝶阀等。蝶阀的阀板有平板形、S形、鱼尾形等。

35、叙述隔膜调节阀的特点和适用场合。

答:隔膜调节阀用耐腐蚀衬里的阀体和腐蚀隔膜代替阀芯和阀座,由隔膜起调节作用。其结构如图所示。

优点:

a.采用橡胶和聚四氟乙烯等材料做隔膜,抗腐蚀性能好;

b.结构简单,流路阻力小;

c.流通能力较同口径的其他阀大;

d.能严密关闭;

e.流体被隔膜与阀门可动部件隔开,无需填料函也不会外泄。

缺点:

a.由于隔膜和衬里材质限制,耐压、耐温较低,一般只能用于1.6MPa150以下;

b.控制特性差,可调范围小,流量特性近似快开特性,60%行程前近似线性,60%后流量变化很小。

隔膜调节阀适用于强酸、强碱等强腐蚀介质的调节,也能用于高粘度及悬浮颗粒流体的调节。

36、调节阀常用填料有哪两种,并填空。

答:调节阀常用填料有四氟填料和石墨填料。

a、(四氟填料)的摩擦力小,可不带定位器使用。

b、(石墨填料)的摩擦力大,应带定位器使用。

c、(石墨填料)的工作温度为-200~+600

d、(四氟填料)的工作温度为-40~+250

e、常温(-40~+250)下,应优先选用(四氟填料)

f、中温下(-40~+450),(四氟填料)必须加散热片使用。

g、中温下,(石墨填料)可以不带散热片使用,故经济性好。

h、(石墨填料)对于蒸汽、高温水介质使用最佳,应优先选用。

i、高温(+450~+600)下,不能使用(四氟填料)。

j、(四氟填料)使用寿命短,在极限温度下只能使用到3~5个月。

k、(石墨填料)的禁用介质为高温、高浓度强氧化剂。

l、(四氟填料)的禁用介质为熔融状碱金属、高温三氟化氯及氟元素。

楼主:
37、填空

a.调节阀所能控制的最大流量(Qmax)与最小流量(Qmin)之比,称为调节阀的( 可调比),以R表示。

b.当阀两端压差保持恒定时,上述流量比称为(  理想可调比

c.实际使用中,阀两端压差是变化的,这时上述流量比称为(  实际可调比  )。

d.理想可调比取决于(   阀芯结构    )。

e.实际可调比取决于(  阀芯结构   )和(  配管状况   )。

f.我国生产的直通单、双座调节阀,R值为(  30    )。

38、调节阀可控制的最小流量与泄漏量是一回事,这句话对吗?

答:不对。可控流量(Qmin)是可调流量的下限值,它一般为最大流量(Qmax)的24%,而泄漏量是阀全关时泄漏的量,泄漏量仅为最大流量的0.5%~0.001%。

39、填空

a.被调介质流过阀门的相对流量(Q/Qmax)与阀门相对行程(l/L)之间的关系称为调节阀的(流量特性)。

b.阀前后压差保持不变时,上述关系称为(理想流量特性)。

c.实际使用中,阀前后压差总是变化的,此时上述关系称为(工作流量特性)。

d.理想流量特性取决于(阀芯形状)。

e.工作流量特性取决于(阀芯形状)和(配管状况)。

楼主:
40、填空(大、小、好、差)

a.关小与调节阀串联的切断阀,会使可调比变(小),流量特性变(差)。

b.打开与调节阀并联的旁路阀,会使可调比变(小),流量特性变(差)。

c.对可调比来说,切断阀比旁路阀的影响要(小)。

d.对流量特性来说,切断阀比旁路阀的影响要(大)。

41、有人认为,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就是正作用与反作用,这种理解对吗?为什么?

答:这种理解不对。

调节阀由执行机构和阀体部件两部分组成。调节阀一般采用气动薄膜(有弹簧)执行机构,其作用方式有正、反两种。信号压力增大时,推杆下移的叫正作用执行机构;信号压力增大时,推杆上移的叫反作用执行机构。

阀体部件分为正、反装两种。阀杆下移时,阀芯与阀座间流通截面积变小的称为正装式,反之称为反装式。

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分为气开和气关两 种,有信号压力时调节阀关,列信号压力时调节阀开的为气关式,反之为气开式。气开、气关是由执行机构的正、反作用的阀体部件的正反装组合而成,组合方式见下表。

所以,把气开、气关理解为正、反作用是不对的。

42、填空

a.流量系数C的定义是:调节阀全开,阀前后为(100kPa),流体重度为(1gf/cm3)时,每(小时)所通过的流体(立方米)数。

b.国外采用Cv值表示流量系数,Cv的定义是:调节阀全开,阀前后压差为(1/英寸2)时,温度(60oF)的清水每(分钟)所通过的流体(美加仑)数。

c.C值和Cv值的换算关系是:1Cv=(17)C

43、阀门定位器的作用有哪些?

答:阀门定位器的作用主要有:

1.改善调节阀的静态特性,提高阀门位置的线性度。

2.改善调节阀的动态特性,减少调节信号的传递滞后。

3.改变调节阀的流量特性。

4.改变调节阀对信号压力的响应范围实现分程控制。

5.使阀门动作反向。

楼主:
44、下列记述中,哪一条是正确的?

A、阀门定位器的输出信号大小与输入信号大小成正比。

B、阀杆的行程与阀门定位器输入信号成正比。

C、阀杆行程与阀门定位器输出信号大小成正比。

答:B

45、阀门定位器运行中出现如下现象:

1.有信号,无输出;

2.无信号,有输出;

3.输出压力缓慢或不正常。

试分析故障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

答:见下表。

46、调节阀维修中应重点检查哪几个部位?

答:应重点检查以下五个部位:

1.阀体内壁。检查其耐压腐情况。

2.阀座。因介质渗入,固定阀座用的螺纹内表面易受腐蚀而使阀座松动,检查时应予注意。对高压场合,还应检查阀座密封面是否被冲坏。

3、阀芯。要认真检查阀芯各积分是否被腐蚀、磨损,特别是在高压差情况下阀芯磨损更为严重,应予注意。另外还应检查阀杆是否也有类似现象,或与阀芯连接松动等。

4.膜片、“O”型圈和其他密封。检查其是否老化、裂损。

5.密封填料。检查聚四氟乙烯填料、密封润滑油脂是否老化、干涸,配合面是否被损坏。

47、有一台调节阀(被调介质300℃,1.6MPa)上盖漏,现让你去处理,应当注意什么?

答:1.应与工艺联系,办理检修工作票,将自动调节切换到旁路调节。

2.关闭上、下游阀,降温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打开排污阀,排放介质,判断上、下游阀是否关严。

3.阀内存液基本放净后,拆开上盖,换垫,注意垫片材质。

4.处理完毕,投自动时必须先检查排污阀是否关闭。

楼主:
48、阀门定位器用于下述场合时如何加以调整?

1.配反作用执行机构。

2.要求反作用输出,即输入信号增大时,输出压力减小,也叫反作用定位器。

3.0.42.0X100kPa0.61.8X100kPa弹簧范围的调节阀。

4.用于分程控制。

答:1.使用凸轮的反面,即将凸轮翻转180O安装。

2.对于电-气阀门定位器,可把接线端子对调,即把原来的“-”端接电流的“+”端,原来的“+”端接电流的“-”端。

对于气动阀门定位器,将信号气路组件的波纹管从右边拆下后反装到左边。

3.1.4X100kPa的气源换成2.5X100kPa的气源,通过调零及调量程实现。

4.两台定位器并联接受调节器信号,采用分程控制凸轮,通过调零和调量程,使第一台和第二台定位器分别在412mA(或0.20.6X100kPa)和1220mA(或0.61.0X100kPa)信号范围内驱动阀杆走完全行程。

49、流开、流闭指的是什么?

答:流开、流闭是对介质流动方向而言,其定义为:在节流口,介质的流动方向向着阀打开方向流动(即与伐开方向相同)时,叫流开;反之,向着阀关闭方向流动(即与阀关方向相同)时,叫流闭。

50、在带阀门定位器的调节阀校验中,有人认为应分两步校验:1.先校调节阀,使其接受20100kPa信号并作全行程变化;2.与定位器联校,要求定位器输出一定等于输入信号,并与调节阀行程成比例变化。这种校验法对吗?为什么?

答:这种校验法不对,也是不必要的。1.定位器与调节阀组成一闭合回路,已经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关心的是这个整体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即调节器输出信号与阀杆行程之间的关系。至于蹭某一处,如定位器的输出为多少,一般没有必要去考虑。2.定位器的输出信号可以小到零,也可以大到气源压力,这完全取决于阀杆所受的不平衡力,要求它一定等于定位器的输入压力也是不对的。

51、有一台正在运行中的气关单座阀,老是关不死,一般有那些原因造成?

答:一般有下述原因造成:

a、阀芯阀座密封面磨损严重;

b、阀芯阀座见有异物卡住;

c、调节阀膜头漏气;

d、零点弹簧预尽力过大;

e、阀杆太短;

f、调节阀前后压差太大;

g、带阀门定位器的,需检查定位器输出是否能达到最大值。

52、安全伐分几类?

答:五类:a:按作用原理分:直接作用式;非直接作用式。

                   b:按动作原理分:比例作用式;两段作用式。

                   c:按开启高度分:微启式;全启式。

                   d:按背压有无平衡机械分:常规式、背压平衡式。

                 e:按阀瓣加载方式分:重锤式、杠杆重锤式、弹簧直接加载式、利用工作介质式、压缩空气加载式。

53、弹簧式安全阀的结构

答:a:伐体:包括进、出口法兰、伐体法兰。

        b:上伐盖组件:伐帽、伐盖、弹簧调紧钉、伐杆。

        c:伐芯组件:伐芯、伐芯夹持件、导向套、反冲装置、上调节圈。

        d:伐座组件:喷口、喷口座、下调节圈。

54、安全伐的基本工作要求

答:a:当伐前压力达到或超过最大整定压力值时,阀门必须可靠地开启到全开启高度,并能保持一段平稳的排放状态和一定量的工作介质。

        b:在开启状态下安全伐应稳定而无振荡的排放。

        c:安全伐应在排放压力稍低于工作压力时关闭,并能在正常工作压力下仍能保证良好的密封性能。

55、简述弹簧直接加载式安全阀工作原理

答:直接依靠介质压力产生的作用力来克服作用在阀瓣上的机械(弹簧)载荷使阀门开启。

56、安全阀实验介质与压力之间的关系和选择

答:一般情况下安全阀在线工作介质状态即为实验介质状态。但对工作介质压力超过2.0MPa时不易

        选用气态试验介质试验,对工作易燃、有毒、易爆的工作介质的阀门应根据其特殊性,可提高

        试验介质状态要求。既变液态试验介质为气态试验介质。工作压力超过10.0MPa的阀,严禁用气

        态试验介质试验。

楼主:
57、安全阀密封比压计算

      答:当被保护设备处于正常压力P时,安全阀密封面上的比压应大于或等于必需密封比压力即:

式中:q1--介质压力为P时密封面比压力

      P---设备正常运行压力

      Ps--安全阀整定压力

      Dm--关闭件密封面平均直径

      b---关闭件密封面宽度

      qb--必需密封比压

58、脱盐水活性碳过滤器再生的条件有哪些?

答:⑴一次只能反洗一个过滤器;

    ⑵中和池在高液位(75%)时,不能再生;

    ⑶压差超过设定值(100Kpa);

    ⑷过滤时间超过设定值(12H);

    ⑸系统不正常不能再生;

    ⑹该过滤器必须在离线状态。

59、阳床再生的条件有哪些?

答:⑴系统不正常不能再生;

    ⑵每次只能再生一个阳床;

    ⑶中和池在高液位(75%)时,不能再生;

    ⑷中和池正在中和或排放时,不能再生;

    ⑸储槽液位低(25%)时不能再生;

    ⑹起动再生时,酸计量箱必须在高液位(85%);

    ⑺制水批量超过设定值(3864m3);

       ⑻该阳床必须在离线状态。

60、混床再生的条件有哪些?

答:⑴系统不正常不能再生;

    ⑵电导率超过设定值。(0.2us/cm);

    ⑶中和池在高液位(55%)时,不能再生;

    ⑷中和池正在中和或排放时,不能再生;

    ⑸储槽液位低(25%)时不能再生;

    ⑹起动再生时,酸、碱计量箱必须在高液位(85%);

    ⑺制水批量超过设定值(30240m3);

    ⑻该混床必须在离线状态;

    ⑼出水SiO2超过设定值(20ppb);

    ⑽没有任何一个床在再生状态。

楼主:
61、说出脱盐水中和池控制联锁?

答:⑴中和池液位在95%时,系列或混床再生停止;

    ⑵中和池液位在75%时,阻止阳床或阴床再生起动;

    ⑶中和池液位在55%时,允许中和水泵、气体鼓风机运转;

    ⑷中和池液位在5%时,停止废水的排放和中和。

62、在维护中,拔下或插入DCS中的插卡时应注意些什么?

答:操作时必须戴上防静电手套或其他防静电用具,以避免因为静电烧坏插卡上的电子元器件。除    此之外,应严格按照技术资料的要求进行操作。

63、说出成品PLC的主要组成有哪些?

答:⑴电源模板

    ⑵中央算处理单元

    ⑶输入和输出模板

⑷通讯处理器

⑸接口模板

64、简述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及其如何对累积量复位?

答:流量计是设计用于测量导电介质的,测量原理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U=K*B*U*D

      按下列次序按键,对累积量复位:

        E    E E E

65、画出我们公司脱盐水使用的TDC3000X控制系统的组成图。并叙述各部分的作用。

答:US站:万能显示操作站,操作人员通过US监视和操作工艺过程,并处理工艺过程及系统报警。

AM:应用模块,AMLCN设备主要模件,可获得所有过程信息,可以执行更高级的计算和控制策略。

HM:历史模块,用于存贮数据,是微型TDC3000X控制系统的公共数据库。

NIM:网络接口模块,连接微型TDC3000X控制系统到过程控制器APMNIM连接着UCNLCN,将事件、报警信息传输到LCN模件,并向LCN模件传输响应信息。

APM:过程管理者。是数据采集和控制设备。

LCN:局部控制网络。是一个高速的局域网,连接US站与其它模件,一般均冗余配置,以保证通讯的安全可靠。

UCN:万能控制网络。在LCNAPM间提供通讯。

楼主:
66、叙述我们公司BMG8401成品电子包装秤的工作原理。

答:自动电子秤是利用电子负荷元件进行重量传感(内部是一个惠斯通电桥),使用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控制相关部件的动作来完成称重。

67、成品电子秤出现超重的问题,如何处理?

答:针对不同方面的原因作对应处理:

        ⑴机械方面:

          气缸漏气——更换气缸密封环;

          气缸损坏——更换气缸;

          执行机构松动或磨损——紧固松动部位,更换磨损轴

       ⑵电子元件:

         应变器或继电器、位置开关故障——检查相应部件是否损坏,如坏,更换;

          前置放大器故障——用电路板清洗液清洗,吹干后,检查输出电流是否波动,如波动大更换新放大器。

控制器故障——检查内部电路是否有尿素结晶物,如脏可用电路板清洗液清洗,吹干后,重新启动使用,如故障仍未消除,再检查相关控制内部卡件。

⑶工艺原因:

          来料结块——联系工艺处理。

68、成品电子秤出现偏轻的问题,如何处理?

答:可能有以下原因,对应处理为:

      ⑴电子元件:

        应变器或继电器、位置开关故障——检查相应部件是否损坏,如坏,更换;

        前置放大器故障——用电路板清洗液清洗,吹干后,检查输出电流是否波动,如波动大更换新放大器。

        控制器故障——检查内部电路是否有尿素结晶物,如脏可用电路板清洗液清洗,吹干后,重新启动使用,如故障仍未消除,再检查相关控制内部卡件。

      ⑵工艺原因:

        来料结块引起下料不均匀——要求工艺开破碎机处理结块。

69、成品电子秤出现不下料的问题,可能是哪些故障?如何处理?

答:可能是:相关继电器故障、 控制器故障或位置开关故障。

检查控制器内、CPU卡、输入/输出卡件是否故障;

更换坏的继电器和开关。

楼主:
70、如何判断R102 液位计LT 41032的指示正确?

    答:当R 102的玻璃 液位计失灵时,判断LT 41032的真假,首先要确认正负导压管是否结晶堵塞。确信正负导压管均通畅后,可将正负倒压管的吹扫蒸汽切断,记下此时LT 41032的示值,并与原来的示值比较,若一致,则仪表指示蒸汽;否则,仪表指示错误。此时,需调整吹扫蒸汽。可缓慢开启一侧的吹扫蒸汽,使仪表指示有5~15%的变化,再开另一侧吹扫蒸汽,使仪表指示恢复到无吹扫蒸汽时的示值。

71V 105的夜位LT 41016的正负导压管均有保温,有何作用?

    答:LT 41016在最初的 设计中,正负导压管均无保温(负相侧也没有伴热)。负相导压管添加伴热保温是为了防止气氨在环境温度低时液化,负相管积聚液氨。正相导压管添加保温是为了防止液氨在环境温度高时汽化,使正相管产生气泡。这些都将直接导致仪表示值错误。

72LT41802为何会出现大范围波动?

    答:LT 41802是超声波料位计,测量原理是:探头发射超声波到料位表面后,将有部分波被反射到探头,超声波的传播速度一定,探头从发射波到探测到回波的时间长短取决于探头至料位表面的距离,依此计算出料位高低。当探头表面有尿素粉尘结晶时,超声波刚反射出去,即从结晶物上反射回来,仪表显示满量程,因此出现大范围波动。

73WIQ-41800的大致校验步骤有哪些?

    答:大致步骤有七项:(1)清理负载传感器组件的卫生。

                       2)静态零点校验。

                       3)静态挂重校验。

                       4)动态零点校验。

                       5)动态挂重校验。

                       6)模拟累积校验。

                       7)实物校验。

74、双气缸活塞式调节伐由远程操作改手轮现场操作后要注意什么?

 答:必须关闭仪表气源并将两气缸间的平衡伐打开。否则,工艺人员在操作手轮时会感到很吃力,有可能将插在伐杆上的销子卡断,而且会损坏调节伐的气缸内件。

75K 151停车期间,其防揣振控制器应在"自动"还是"手动"

   答:应该放在"手动"状态。防喘振控制器XIC 41201的一路输入PDI 41272测量的是微差压信号。停车时,外界的自然风会引起该变送器的输出波动,进而造成XIC 41201输出波动。若在"自动"状态,防喘振伐XV 41201将频繁波动,损坏该伐。

76PT 41032/41034指示不准,一般作何处理?

     答:若指示为负值,可将变送器两伐组的排污伐打开,用一盆净水放在两伐组下,利用导压管的负压吸引,将管道自洁,疏通。

        若指示为正值,则需拆卸导压管处理。

楼主:
77V106的液位计LT 41024为什么会较实际值突然上升?

答:V 106的液位计LT 41024采用冲洗液式测量,目地是防止导压管内介质结晶堵塞。冲洗液来自低压冲洗水系统,正常情况下,冲洗水压力高于V 106内压力,所以冲洗水才能进入V 106,若低压冲洗水压力突降,低于V 106内压力,造成LT 41024负相气体泄压比正相液体泄压快,造成示值突升。

78、尿素界区中压冲洗水压力控制器PIC 41045为什么有时投"自动"时波动频繁?

    答:如果中压冲洗水的用户太少,那么在PIC 41045"自动"时伐门波动频繁。因为冲洗水压力低时,   41045会使伐门开启,压力回升,但回升的压力不能泻放(用户少),PV >SV, 调节伐迅速使伐门全关,下游冲洗水失去补给,压力很快回落,令伐门开启。如此反复,造成伐门波动频繁。

79、调节伐填料漏,紧填料压盖要注意什么?

    答;调节伐在线紧填料压盖后,必须进行伐门动作试验,以防填料过紧,将伐杆抱死,造成调节器控制不了该伐。

80、电涡流式趋近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 电涡流式趋近传感器由平绕在固体支架上的铂金丝线圈构成, 用不锈钢壳体和耐腐蚀的材料将其封装, 再引出同轴电缆猪尾线和前置器的延伸同轴电缆相直接。根据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趋近传感器线圈中通入高频电流之后,线圈周围会产生高频磁场,该磁场穿过靠近它的金属表面时,会在其中感应产生一个电涡流。根据楞次定律,这个变化的电涡流又会在它周围产生一个电涡流磁场,其方向和原线圈磁场的方向刚好相反,这两个磁场相叠加,将改变原线圈的阻抗。线圈阻抗的变化既与电涡流效应有关,又与静磁学效应有关,如果磁导率、激励电流强度,频率等参数恒定不变,则可把阻抗看成是探头顶部到金属表面间隙的单值函数,即二者之间成比例关系。只要设置一个测量变换电路,将阻抗变化测出,并转换成电压或电流输出,再用二次表显示出来,即可以反应间隙的变化。

楼主:
81、试述径向振动探头的安装调试步骤。

答:除特殊情况外,应采用探头保护导管在机壳外部安装,以便拆装维护。径向振动探头一般采用电气测隙法,其安装步骤如下:

⑴先找到相应的前置器和延伸电缆,检查相互连接情况并送电,用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20VDC)接到前置器信号输出和公共端子上。

⑵检查探头安装孔,丝口应无损伤,无异物。

⑶将探头(若外部安装,指已固定紧探头的保护导管)旋进相应的螺丝孔中,待旋进一定深度之后,将探头和延伸电缆连接上,并注意观察万用表电压。

⑷继续旋探头,一直到数字万用表上直流电压读数合适为止(通常3300系列探头为  -10VDC左右,即探头特性曲线中点)。

⑸上紧背帽,固定紧探头(此时再观察间隙电压值,确信未变),连接好电缆接头,并作好绝缘包扎。

82、试述轴向位移探头的安装调试步骤。

答:轴位移探头一般也采用电气测隙法,但需要机械检修人员配合方能准确安装,其步骤为:

⑴在机组检修完成但尚未装联轴节时,由机修人员把轴撬到零位参考位置(工作面或中间)。

⑵按径向振动探头安装步骤和注意事项将探头安装到预定位置,即探头特径曲线中点,也就是轴位移表校验时的零位。

⑶探头装好之后,还需和监视仪核对,看表针是否指零。若不指零,应查明原因进行处理(系仪表原因常调整探头或复校监视仪零位)。

⑷由机械检修人员将轴撬到非零位参考位置的两端(或一端)的尽头,分别看监视仪所指示的上下窜量是否和机械检修人员用机械表(千分表)测得的轴窜量一致,若不一致,可从机械,仪表两方面找原因。

⑸当监视仪指示和机械表测得的窜量一致,其误差在精度允许范围时,参照振动探头所述安装步骤固定好探头和电缆。

83C02压缩机蒸汽透平高压调节阀控制信号与高压阀斜变,低压调节阀控制信号与低压阀斜变是什么关系?

答:高压调节阀控制位号与高压阀斜变是低选关系,低压调节阀控制信号与低压阀斜变是高选关系。

84C02压缩机电液转换器接收的505E的控制信号是多少?对应的输出控制油压是多少?

答:C02压缩机电液转器接收的505E的控制信号是420mADC, 对应的输出控制油压是 150450kPa.

85、控制C02压缩机的505E有哪几个输入输出模拟信号?

答:有⑴HIC-41001B远程控制输入信号。⑵ZI-41019B高压阀输出远程显示信号。⑶SI-41008透平转速输出远程显示信号。⑷PIC-41039可控转速输出远程显示信号。⑸PI-41056抽汽压力输入信号。⑹SE-41006/41007透平转速输入信号。⑺UY-41018高压阀控制输出信号。⑻UY-41017低压阀控制输出信号。

楼主:
86CO2压缩机用于防喘振有哪几个信号?

答:⑴TI-41001一段入口温度输入信号。⑵TI-41005三段入口温度输入信号。⑶PT-41002一段入口压力输入信号。⑷PT-41004三段入口压力输入信号。⑸PT-41006四段出口压力输入信号。⑹FT-41002三段入口流量输入信号。⑺FV-41002控制器四回一阀的输出信号。

87、简述FIC-41002控制器的PVSV值与MV值的关系,软手动的作用和硬手动的作用。

答:⑴FIC-41002控制器的控制作用是正作用,即在串级控制方式:PVSV时,MV上升;PVSVMV下降。

⑵在软手动方式时,能手动按动手动键调整MV值,当SV-PV3时,控制器将自动切换至串控制方式,同时PF=ON,当软手动方式或串级方式时若SV-PV5时,控制器输出MV=O,同时置于软手动方式,同时PF=OFF

 ⑶在硬手动方式下,控制器内部程序全部不起作用,MV值完全由硬手动操作。

88、请简述FIC41002控制器″M"方式与硬手动的切换方法 .

答:A"M"方式切至硬手动。根据"M"方式输出的大小,轻轻转动硬手动输出转盘。当硬手动切换绿灯亮时,指示硬手动输出与"M"方式输出相等,此时即可切至硬手动,硬手动开关拨向"ON"。硬手动将强制输出。硬手动时,"M"方式输出跟踪硬手动输出。

楼主:
B.硬手动切至"M"方式。直接切换即可,硬手动开关拨向"OFF",此时"M"方式起作用。

89、叙述PSXL-41209A/BPSXL-41205A/BPSXH-41207A/BPSXL-41208A/B的设定压力和在联锁的作用。

答:PSXL-41205A/B设定值为0.18MPAP-102A/B的允许启动条件。

PSXL-41209A/B设定值为0.11MPaP-102A/B的跳车条件。

PSXH-41207A/B设定值为0.24MPa是停辅油泵P-136A/B的条件。

PSXL-41208A/B设定值为0.20MPa是辅油泵P-136A/B的自启动条件。

90VE-41253A/B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

答:VE-41253A/B是一个绝对振动信号,为检测齿轮箱的齿合状况,机壳振动状况。作为联锁停车信号。

91、写出合成界区机组的位号及名称?他们共有几套防喘振控制系统(写出位号)?各机组采用何种控制器及控制系统?

答:合成界区共有四台压缩机,位号:01-K001,原料气压缩机;

02-K001,工艺空气压缩机;

07-K001/002,合成气/循环气压缩机;

09-001,冰机。

共有七套防喘振系统,位号:XC-01004XC-02002XC-07001XC-07002XC-09011XC-09012XC-09013

使用的调速器及调速系统为:01-K001505调速器;

02-K001SUVMAC2控制系统;

07-K001/002505E调速器

09-001515调速器。

92、合成界区机组采用何种振动位移监测仪?共有多少个位移点、振动点?合成界区机组采用何种温度监测仪?共有多少个温度点?

答:采用Beentily3300位移、动监测仪,共有20个位移点,40个振动点;

采用Beentily3300温度监测仪,共有80个温度点(用40个,40个备用)。

93、如何做探头曲线?我公司几大机组中,探头安装的间隙电压范围通常是多少?

答:用TK-3做探头曲线,连线如图。

每向探头送一个间隙信号,就在趋近器输出端用数字万用表读出一个对应的输出电压值,画出间隙和电压的关系坐标图,即为该探头的探头曲线。

位移探头:10V(轴在中间)

振动探头:8-10V

9401K001的位移、振动及温度检测点?

答:01K001位移:XE-01055A/BXE-01056A/B

01K001振动:VE-01055A/BVE-01056A/BVE-01057A/BVE-01058A/B

01K001温度:TE-01055A/BTE-01056A/BTE-01057A/BTE-01058A/BTE-01059A/BTE-01060A/BTE-01061A/BTE-01062A/B

楼主:
95、请叙述3300系列振动监测仪的功能及操作?

答:a.     1.OK灯:灯亮,表示监测仪工作正常;

          2.DANGER:灯亮,表示危险值已报井;

          3.ALERT:灯亮,表示报井值已报井;

          4.BYPASS:灯亮,表示监测仪被旁路。

          5.液晶显示条(A/B):显示示值、报井值、危险值、间隙电压、故障状态;

          6.GAP按钮:按下显示间隙电压值;

          7.DANGER按钮:按下显示设定的危险值;

          8.ALERT按钮:按下显示设定的报井值。

          9.RESET按钮:复位按钮。

          10.↑↓按钮:增加或减少按钮。

b.报井值或危险值的设定:拆开前面板,把通道A调整(AA)开关放在左边(ON),各自的液晶拄开始闪烁;按住DANGERALERT按钮,利用↑↓按钮调整报井值或危险值。

96、试叙述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中的几个重要参数。

答:振幅:表示机器振动的严重程度,一般用峰-峰(milum)位移值表示。

频率:振动频率一般用转速的倍数频率表示。

1倍转速频率(1X):振动频率与机器转速相同。

2倍转速频率(2X):振动频率2倍于机器转速相同。

1/2倍转速频率(1/2X):振动频率为机器转速的一半。

相角:描述转子某一瞬间所在的位置。

时基波形:描述转轴位置和水平时间轴的关系曲线,一般为正弦波形。

轴心轨迹:描述转轴截面中心(轴心)的运动轨迹曲线。

97.在开车状态下,能否进入505E515调速器检查程序,为什么?

答:不能。在运行状态时,要执行检查程序要求首先确认是否停车,不停车不能进入程序状态。因此,只有在停车状态下才能进入程序状态。

98、在01K00102K00107K00109K001K101压缩机组的过程控制中,问:

1)防喘振控制系统使用的是什么控制方案。

2)画出01K001防喘振控制系统构成图。

答:1)可变流量控制方案。

2)如图:

99、.在测量回路中有以下状态,应如何分析处理?

1)在同一径向的XY轴探头,如图所示。

2)前置器输出与公共端间电压高,但低于电源电压?

3)前置器输出与公共端间电压与电源电压相近?

答:(1)如图所示,在同一径向的XY轴探头,

分析如下:A、电缆松动,探头与电缆;

          B、电缆与前置放大器松动;

          C、探头支架裂纹;

          D、壳体与探头之间松动;

          E、前置放大器电缆松动。

2A:前置放大器故障。从前置放大器上拆开延伸电缆,将前置放大器同轴电缆插座两芯短接,测量其输出电压,如不是0.6-0.8V,更换前置放大器;如是0.6-0.8V,做下面检查;

B:探头或延伸电缆开路。在前置放大器侧量延伸电缆两芯间电阻,一般为10-20欧。若开路,断开延伸电缆与探头间连接,测探头与延伸电缆各自电阻,探头为10欧,延伸电缆为2-5欧,延伸外芯到外芯为0-1欧,更换有问题的延伸电缆或探头。C:间隙过大。

3A:前置放大器输出和电源间接线短路。从前置放大器上拆开延伸电缆,测量输出和公共端间电压,若低于电源电压,则证明前置放大器输出和电源间接线短路,查出短路并进行处理。

B、前置放大器故障。做上面检查时,电压不变,则证明前置放大器故障,更换或检修前置放大器。

100、燃气轮机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燃气轮机的主要特点归纳为:

1)以燃气为工质。

具有三大部件:压气机、燃烧室和透平。

续流回转式机械。

内燃式动力机械。

楼主:
101、燃气轮机自控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燃气轮机自控系统是由:

   1)、主控调节系统。主控调节系统是对燃气轮机工作过程的状态进行控制的调节系统;是对燃气轮机工作过程中某个参数实现恒值闭环自动调节的系统。

   2)、程序控制系统。程序控制系统是联系机组的主机、辅机;各辅助系统和自动控制(调节)系统各部分协调动作的开环控制系统。

   3)、保护系统。保护系统有自己的检测元件和执行元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系统。保护步骤分为故障报警和跳闸停车。

102、为何我公司空压机特性对燃气轮机组的运行工况影响不大?

   答:我公司选用的燃气透平为PGT10属双(分)轴燃气轮机。即具有两根轴,低压轴(低压透平)带负荷(空压机);高压轴(高压透平)带动压气机。高压透平与低压透平(轴)

 之间只有气体联系,而没有机械联接。所以,负荷特性对机组的运行工况影响不大。

103PGT10燃气轮机主控系统包括哪些?

答主控系统是指燃气透平的连续调节系统。PGT10燃气轮机的主控系统包括:

1)、启动控制系统。

2)、低压轴转速控制系统。

3)、高压轴加速率控制系统。

4)、低压轴加速率控制系统。

5)、乏气温度控制系统。

6)、压气机进口导叶控制系统。

   7)、透平可调喷嘴控制系统。

104、简述PGT10消防系统的主要构成和功能。

答:构成PGT10消防系统主要由CO2压缩钢瓶,排放管路及喷嘴、电磁导阀、压力开关和火焰探测器构成的自动释放系统和各CO2钢瓶导阀顶部的手动轮释放系统组成。

当火焰探测器(热敏)感测到火焰(温度达到设定值)时,系统自动激励CO2钢瓶排放电磁导阀将CO2通过管路引到燃气透平各个区室的喷嘴。先行排放系统,几秒钟之内将大量的CO2释放入区室,使区室内O2含量由正常21%减到低于15%来快速灭火;后续排放系统逐渐释放更多的CO2气体进入区室,使灭火浓度保持40分钟,减少复燃的可能性。

CO2气体释放的同时,各区室重力关闭风门由于CO2气体释放压力下降而自动关闭;区室排气风扇、机组由程序自动停运。

为了让CO2灭火系统在发生火灾时发挥其作用,燃气透平各区室的门必须可靠关闭。

105、我公司PGT10控制系统SUVMACⅡ由哪几部分构成?

答:我公司PGT10控制系统SUVMACⅡ由:

、透平调节和软件保护系统。

、透平程序和软件保护系统。

、伺服阀驱动系统。

、超速硬件保护系统。

、操作接口及火焰、振动监视系统等组成。

楼主:
106、请写出下列各条目相应注释。

ICM:工业控制机                          ⑤、线性可变差分变送器:LVDT

ACM:先进控制模块                        ⑥、超速继电器卡:OTR

VIM:电压/热偶输入模块                   ⑦、伺服驱动卡:SVD

SAM:标准模拟输入/输出模块               ⑧、超速继电器单元卡:OTU

107、简述压气机可调进口导叶(IGV)的控制功能。

答:在额定转速70%以下,IGV关闭以防压气机喘振;在额定转速70%~95%之间IGV线性开大以增加效率;在额定转速大于95%额定转速时,IGV阀开度受控于乏气温度。

108、简述蒸汽注入的条件和过程以及自动退出的条件。

答:在SUVNAC 蒸汽注入画面上:

当燃气流量小于额定值70%2170Kg/HFAH5显示:“绿”色时,

1#3# 排放阀的电磁阀20BS4/6 显示不带电状态:“绿”色; 对应阀位开关33B

4/6 关闭位置显示:“红”色―关。

2# 排放阀的电磁阀20BS5 显示带电状态:“红”色;对应阀位开关33BS5 关闭

位置显示:“绿”色―开。

停止阀电磁阀20AJ1 显示不带电状态:“绿”色; 对应阀位开关33CJ

1 关闭位置显示:“红”色关。

蒸汽注入调节阀电磁阀20AJ2 显示不带电状态:“绿”色; 对应阀位开关33AJ

2 关闭位置显示:“红”色―关。

当燃气流量大于额定值70%2170/H)即FAH5显示由“绿”→ “红”色;且蒸汽注

入调节阀阀位开关 33CJ2 关闭位置显示:“红”色;工艺选择了蒸汽注入则:

1)、20BS4电磁阀带电, 33BS4阀位开关离开关位置,否则6”后报警。1#排放阀开。

FAL1 :显示由“红”→ “绿”色,即蒸汽排放流量不低于1625Kg/H(≮50%

PAHH2:显示“绿”色;显示“红”色为5.8 MPa

PAH2:显示“绿”色;显示“红”色为5.5 MPa

PAL2:显示“绿”色;显示“红”色为3.8 Mpa

工艺蒸汽注入压力要求为:5.0Mpa

TAHH3:显示“绿”色;显示“红”色为420 °C

TAH3:显示“绿”色;显示“红”色为400°C

TAL3:显示“绿”色;显示“红”色为290 °C

TALL3:显示“绿”色;显示“红”色为287 °C

工艺蒸汽注入温度要求为:380 °C

以上条件均满足,即蒸汽供给正常。

2)、20AJ1电磁阀带电, 33CJ1阀位开关离开关位置,否则3”后报警。停止阀开。

3)、20BS4电磁阀失电, 33BS4阀位开关到关位置,否则6”后报警。1#排放阀关。

4)、20BS6 电磁阀带电,33BS6阀位开关离开关位置,否则报警,3#排放阀开。

5)、20AJ2 电磁阀带电,蒸汽注入调节阀XV02074 按预置控制斜率动作打开,直至设定值;如果33CJ2阀位开关没有离开关位置,报警。

6)、20BS5 电磁阀失电,33BS5阀位开关在关位置,否则报警,2#排放阀关。

7)、20BS6 电磁阀失电,33BS6阀位开关在关位置,否则6”后报警,3#排放阀关。

至此整个蒸汽注入结束。

若当燃气轮机进入温度控制,抑或燃料限制控制工况,燃料气流量降至此850Kg/H(≦60%)时;或燃气、蒸汽比大于1.25,FAH1显示由“绿”→ “红”色时蒸汽注入自动退出。

109、如何配合工艺进行燃气轮机离线清洗?

答:1)使防喘振阀打开。

打开机柜,找到D2.1端子排,其上3#继电器(20CBX)端子:324 NO 输出到20CB电磁阀,改接到321端子;端子314 NO 24VDC+,改接到322端子。这样防喘振阀PV02076电磁阀即带电。

由于防喘振阀是靠压气机的打气压力来推动使其关闭的,因此,在停车状态,就得外接气源使其关闭,否则,清洗液将窜到乏气排放管道里。

2)工艺条件具备后,即CRTREADY灯变绿,旋转操作键盘上的功能开关,使阀门校验画面上的阀门棒图处于允许调校状态。

3)工艺起动燃气轮机拖动后,通过鼠标不断改变一、二级喷嘴的位置,以求得最佳清洗效果。

4)清洗结束后,必须将仪表各变动部分还原。

110、什么是分散控制系统?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称为集中分散控制系统,也称其为分散式控制系统。它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控制技术、通讯技术、图形显示技术实现过程控制和过程管理的控制系统。

楼主:
111、我公司CENTUM-CS分散控制系统由哪些部分组成?

答:FCS 现场控制站

  ICS  操作站

  EWS 工程师工作站

  V-net  实时控制网

  E-net  内部以太网

  Ether-net  以太网

112CENTUM-CS分散控制系统的信息指令站(操作站)显示画面由哪些部分构成,其内容和作用是什么?

答:

系统信息区

         显示过程报警、系统报警、窗口快捷图标、时间及主画面视图编号

主画面区

         有多种画面可供显示,其中有总貌画面、流程图画面、控制组画面、趋势画面、调整画面、报警画面、系统画面及各种调出的窗口。

软键牌区

         每页共有八个软键,可通过组态定义使软键能调出相应的画面。

输入区

         可输入主画面视图编号直接调出该图

113、在CRT上出现回路报警IOPIOP-OOP,时如何查找故障,可能原因有哪些?

答:IOP 表示输入信号大于20mA,可能有短路现象

    IOP-表示输入信号小于4mA,可能有开路现象

    OOP 表示输出开路,可能有开路现象

114、用DCS组态功能块画出下面回路的控制功能图

答:

                                                                 OUT

        P        ΔP      t

115、在CENTUM-CS分散控制系统

采用了哪两种模式PID算法?

答:    表示过程变量的增量:

和偏差:

PD算法

     PD-I算法

它们对快速改变设定值的影响是否相同?

答:比较上面两式的算法,其中仅比例项有差别。在PV=SV的情况下快速改变设定值,I-PD算法的 0开始逐渐变化的,而PD-I算法中 是由 开始逐渐变化的。既在此种变化下PD-I算法的响应速度要快于I-PD算法。

楼主:
116、根据PC-95005蒸汽系统控制图

请标明控制图中各功能块的名称

代号 名称 代号 名称

PVI 过程量指示 PID PID控制器

CALCU 运算 MLD 手操器

SEQ 顺控 PBST5 面板开关

AS-H 高选

说明PC-95005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过程

   答: 正常时PV95005OFFFY95005B为手动,MV=0PY95005A将选择大于零的输入控制阀门,这样一来PC95005将被选中控制阀门PV-95005,在压力高时稍开阀门将压力泄掉。PC95005MV通常很小。

试分析在07-MT01停车后(HP S/LET DOWN)怎样实现流量跟踪控制?

答:在07-MT01停车后,PV95005立即变为ONFY95005B为自动,SW=407MT-01停车前所使用蒸气量在FY95005A中运算成为PV-95005的开度信号送到FY95005B中,FY95005B已是自动MV=CPVHC95005暂不考虑)并通常较大,MV送到PY95005A将被选中控制阀门PV-95005。使07MT-01停车前所使用蒸气量能通过PV-95005流向中压管网。

117、通常情况下,在CRT上的控制面板上设定上下限报警值PH=70%PL=30%后,当测量值为69%31%时仍处在报警状态,是否正常?画出工作区间图。

答:正常。

             PV

         HH

         LL

                                                     Time

         HH

         LL

118、操作站具有哪些功能?

答:操作站也称信息指令站,它是重要的人--机接口,主要用于对生产过程的集中监视和操作。此外还能进行系统的生成和系统维护。它的功能有对全部过程变量进行各种格式的显示;并允许操作人员对过程进行干预;对过程变量的历史数据进行处理和存贮;显示和打印过程报警;编制和调用各种用户显示画面;编制和打印各种报表;组态和装载监视,控制和管理软件;完成系统的自诊断。

119CENTUM-CS现场控制站有哪些功能?

答:现场控制站的功能有:

1.反馈控制功能;

2.顺序控制功能;

3.运算功能;

4.信号器功能;

5.通信功能;

其中反馈控制和顺序控制以相互渗透的方式工作。顺序控制可以改变反馈控制回路的工作状态,修改其设定值;而反馈控制回路产生的报警可以触发顺序控制。

120CENTUM-CS系统有哪两类报警?

答:一类是系统报警,此类报警是对控制单元、操作站、通信系统进行功能诊断,当发生异常时发出的报警。

另一类是过程报警,此类报警是由控制单元发出的过程变量(工艺参数)异常情况,如测量值越限、控制输出越限等。

楼主:
121、什么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我公司PLC主要由哪几部分构成?

答:它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控制技术、通讯技术,来实现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我公司PLC由主机、远程站、编称器及逻辑程序构成。

122、如图为合成PLC系统,写出卡件名称及功能?正常时AB间实现什么功能,如何安排?

                  A                          B

答:卡件名称:

     984-685      CPU               P890   远程站电源卡

     S908        远程站通讯卡          B827   24VDC数字输入卡

     S911        双重化卡              B838   24VDC数字输出卡

     J878        调制解调器

     PC         编程器

正常时,AB实现双重化功能,即一个作主机控制,另一个热备用,当控制机有问题不能控制或离线维护时由热备机瞬间切换到控制状态接替控制。问题机故障处理完毕后,启动即进入热备状态。

123、根据尿素K101联锁逻辑图。

分析K101开车时应具备的条件?

答:

1.轴位移、振动无故障信号 7.排气、抽气压力无故障

2.转速无故障信号 8.润滑油总管压力正常

3.分离器液位正常 9505E工作正常

4.一段入口压力正常 10.各停车按钮无故障

5.四段出口压力无故障 11.防喘振控制器正常

6.抽气压力旁路 12FV41002PV41006HV41002全开

如何判断第一事故信号?

答:事故发生后,在第一时间按下确认按钮后在报警盘中仍在闪烁的信号为第一信号。

124、如图是合成系统部分联锁逻辑图。

按图填出缺少部分(灰框内不填);

目前合成系统事故发生后如何判断第一事故信号?

位号 设备 联锁B 动作及结果

T联锁    联锁U

  锅炉停车

(去向可选)    联锁Q

      联锁N

SD-B 人工停   FV03013

PSHH03001 03-B001燃气压力高   FV03015

FSLL03014A/B/C 中压蒸汽去03-B002E01   FV03001

FSLL03012 工艺气去03-B002E01   联锁C

PSHH03008A/B/C 03B001炉堂压力

XA03003 引风机停   PV03007

UA01001 A联锁   03K001

FFSLL03016 水碳比

PSLL03006A/B/C 03-B001燃气压力低   PV03005

LSLL03003A/B/C 大汽包液位   联锁Q

SD-BR 复位

PSLL03013A/B/C 尾气去03B001

XA10100 氨回收停

XA10101 冷箱停

可通过报警灯的闪烁情况来判断第一事故信号, 确认后仍闪烁的是第一报警。

125、按如下梯型图画出其对应的逻辑图。

         A     B                        D

    a    D

         A     C                             D

         A     B

   b

         B     C

答:                                A

    A

                        D

                                                                   D

   B

                                    B

                                    C

126、试设计尿素K101停车后,要求合成PV95008快速打开10秒钟后复位由PC95008控制;请设计由PLC完成的逻辑功能并画出梯形图(PLC提供10秒钟的触发信号)XA-41286为联锁信号,HDX41286为旁路开关。

      XA-41286

                                                  PV95008

      HDX41286

127、写出下列装置的联锁信号及设定值

02B001主联锁

位号 PSLL02032 PSLL02041 PSLL02044 PDSL02047 PSLL02051A/B FSLL02033

设定值 500mmH2O 200mmH2O 100mmH2O 30mmH2O 0.5MPa 19640Nm3/h

位号 PSHH02033 PSHH02042 PSHH02052 PSHH02062 LSLL02032A/B/C

设定值 400mmH2O 0.33MPa 0.43MPa 350mmH2O -300mm

尿素装置公共联锁

       PSXL-41008A/BPSXL-41009A/B (仪表空气压力低)

       PSXL-41013A/BPSXL-41014A/B (循环水压力低)

128、脱盐水的生产过程控制是由TDC-3000完成的,问

我们采用了什么功能控制来控制完成制水过程

     答: 顺控

使阴床再生的条件有哪些?

答:(1)中和池不能中和。

  2)中和池不能排放。

  3)系统正常。

  4)中和池液位LT-90006不高。

  5)酸槽液位LT-90005高。

  6)锅炉给水储槽LT-90052液位不低。

  7)阳床在离线状态。

  8)没有一个容器在再生。

  9)任何一个活性碳过滤器在备用状态。

  10)阳床批量到FQSH-90003>3864M3

12902MT01燃气透平是合成装置关键设备之一,问

燃气透平的联锁由哪些部分组成

     答:超速联锁、超温联锁、振动联锁、熄火联锁、失火联锁。

燃气透平控制系统有哪些子系统组成,画出其结构图

                             LITOOF

                             NLPW1

                                                     FSR

                            AHPLW1

                            ALPLW1

                             WFMAX

130、在PGR单元中,问

我厂干燥器的顺控有哪些步骤

答:共18

一段 A再生 B干燥 二段 B再生 A干燥

步骤 A干燥器再生步骤 时间 步骤 B干燥器再生步骤 时间

 1 预泄压 20 10 预泄压 20

 2 泄压 30 11 泄压 30

 3 预加热 20 12 预加热 20

 4 加热 848 13 加热 848

 5 冷却 712 14 冷却 712

 6 冷却备用 344 15 冷却备用 344

 7 预充压 20 16 预充压 20

 8 充压 45 17 充压 45

 9 平行 3 18 平行 3

A泄压、A加热、A平行三步中写出 KV11001/3/5/7/9/11/12的位置

 KV001 KV003 KV005 KV007 KV009 KV011 KV012

A泄压 AC

A加热 AB

A平行 AC

画出顺控中第二步的顺控原理图,并写出待检测条件。

           联锁或人工停

               排除

           阀位错    按未排除

       时间到无错   条件错

                     万未排除

               排除

         条件:30分钟后PAHH11005小于75kPa

         阀位:249阀开,12AC,其余阀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