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控制分切机收卷张力的问题

楼主(2012-07-29):
我们有一台薄膜分切机,放卷部分有张力传感器和一台张力控制器,收卷部分是两个轴,分别用一台磁粉离合器控制张力收卷(通过手工调节电流来改变收卷张力)。手工达不到控制要求,我手上正好有一块S7-200,请问能不能用这个控制磁粉离合器?能不能同时控制放卷部分的张力控制器?我提供给PLC卷材的长度、厚度和恒张力值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收卷的自动张力控制?能不能提供给我个思路。迷茫

网友A:
当然没有问题。但光有S7-200不够,还要有模拟量模块(3路模拟输出其中收卷2路主速度1路,放卷已经有一台张力控制器就不必增加了)和人机界面(用于输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没有问题。但光有S7-200不够,还要有模拟量模块(3路模拟输出其中收卷2路主速度1路,放卷已经有一台张力控制器就不必增加了)和人机界面(用于输入参数)。
主速度是给变频器么?现在的速度是直接调整变频器。还有就是张力传感器给放卷使用,两个收卷轴没有反馈可以么?

网友A:
是的。主速度是给变频器的,它还有另一用途是给收卷张力的计算提供依据。收卷可以不用反馈,因为收卷的初始卷径是纸芯,为已知数,通过主速度和材料厚度及运行时间计算出实时卷径进而得出一定张力(设定值)下的轴端转矩,在此基础上加入适当的锥度(通过锥度的设定值和当前卷径算出的)后输出个模拟量加到磁粉放大器的输入端,达到控制收卷轴磁粉离合器的转矩大小的目的。两个收卷轴是同时工作的其所须张力的转矩也是同步增减的,但两个磁粉离合器及其驱动电路以及各轴的机械特性都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还得加上AB轴的机械损耗微调。

楼主:
谢谢。我按这个思路看看,有不明白的还要多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