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在生产线按下急停时,再开机就

楼主(2012-07-29):
我们公司有一台变频器在正常生产时,生产线按下急停以后,再开机就直接显示的原先的频率,而不是从零开始再提速到正常使用的速度。为什么不能复位为零呢?

楼主:
生产线按下急停以后,再开机就直接显示的原先的频率,而不是从零开始再提速到正常使用的速度。例如急停之前是30hz,再开机就是直接显示30 hz,没有升速的过程。就好像是接触器一样的效果了。

网友A:
他的程序对于整个生产线的生产的一个来回没有信号告诉变频器

变频器的频率是受控于启动按钮信号

如果在整个过程中加入开度或者其他进度的模拟信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他估计估算出整个工作行程的时间 用时间做模拟量 也是可以的 不过难度较大

网友B:
1, 不知你的急停信号是直接给变频器,还是只是断开变频器的输出, 如是直接断开变频器输入电源,那重新启动就会从 0HZ 开始到设置 HZ

2, 还有就是变频器有些设置有单独的急停信号, 后 RESET 信号能设置继续急停前信号还是从 0HZ 开始的选项

3, 你的变频器与急停的连接是什么,直接还是通过 PLC 的信号再控制变频器?

网友C:
假如是PLC或DCS给来的转速给定信号,请检查PLC或DCS里面的软件设置;一般来说变频器运行后给DCS一个信号,假如这个信号消失,DCS上面要设置成恢复到最小频率的值。假如是电位器给定信号的,那是你急停后没有把电位器调小;

楼主:
3, 你的变频器与急停的连接是什么,直接还是通过 PLC 的信号再控制变频器?

是通过PLC给变频器的信号。

网友D:
急停连接变频器的电源输入,这样的话才能从0开始,若是只是断开变频器的输出,则是从断开出启动

网友E:
查看变频器设置,这种情况是设置了频率显示保持,下次启动仍然是按启动曲线走,不影响运行。

网友F:
这个主要是跟变频器的参数和你设置的参数有关

网友G:
设置问题.就象是带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