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控制变频器FR-D720S-0.4K-CHT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2-07-29):
用4-20mA的电流信号控制变频器的输出来控制电机转速怎么接线

变频器的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接线都差不多的,问题才是你这信号是从哪儿来的,仔细看看用户手册上面介绍的很详细的。。。

网友B:
厂家型号不同设置也不一样的,具体的要参照其说明书的接线图和功能参数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