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触摸屏的寿命是多少啊?可以触摸多少次啊?

楼主(2012-07-30):
各位老师:触摸屏的寿命是多少啊?可以触摸多少次啊?

网友A:
根据触摸屏类型不同,屏幕的触摸寿命也有一定差距

网友B:
这个问题问你们的供应商,会更好啊!

网友C:
每种触摸屏的使用寿命都不太一样,一般很多触摸屏厂家说自己的使用寿命是10年,但是如果屏坏了,可以换上面的触摸面板。

网友D:
触摸屏类型不同,屏幕的触摸寿命也有一定差距 , SIEMENS 的触摸都上100BW次吧

网友E:
路过学习,很好的问题。

网友F:
工业上使用的基本都是电阻式触摸屏,次数是三千五百万次左右,基本上寿命在十年左右。

网友G:
10年左右

网友H:
看使用环境和频率了,基本上7、8年没问题。

一台机器是个7、8年也差不多了。

网友I:
触摸屏的厂家不同质量不一样 大约5到10年之间 还要看使用环境

网友J:
寿命不一样的,我们的是10000万次

网友K:
楼上将的是触点单机次数吧,如果是这么多次,那估计点一辈子也点不完,况且工业情况下,不会有那么多点击的。

我觉得实际寿命大概8-10问题不大,但是要结合工况,比如电源稳定度,环境潮湿度等等。不过工业触摸屏在这些方面做得还好吧。

供应商那边的经验之谈,应该更值得参考,欢迎昆仑通态或综合科技的哥们来说说。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点拨,辛苦了!!

网友L:
问一下供应商吧,没个都是不同的

网友M:
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软件故障率应该大于硬件故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