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角度编码器

楼主(2012-07-30):
请问下各位大侠,现在我想用角度编码器做角度的定位反馈,与PLC和电机联合做成一个全闭环的反馈系统。请问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提供下或者帮我指点下迷津的

网友A:
选好型号就可以组成系统了。,。。

楼主:
这点我明白,我想请教的是如何进行编程,做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点我明白,我想请教的是如何进行编程,做反馈

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

专业给客户提供 各种 编码器定位方案, 欢迎来电垂询 。   提供角度编码器,Profibus-DP,   SSI,  RS485,CAN  , 并行, MODBUS RTU 各种信号输出编码器.

联系电话021-39536219

15021025598欢迎咨询

网友C:
实际上就是PID调节。

楼主: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D:
利用高速输入点和高速计数器,我以前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能提供下相关的资料我学习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指教一下,我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工程

网友G:
程序一般都不会给吧

网友H:
主营禾川PLC(兼容三菱)---TX1S.TX1N.TX2N.TX3U.触摸屏==国内的价格,国外的质量!客服QQ295451142热线13927776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