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此处内容被屏蔽>00下在step7中如何模拟出增量式编码器?

楼主(2012-07-30):
我的QQ是240352109各位大神救救我吧,我是新手,求解答!

网友A:
模拟 编码器的输入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的输入数值?

嗯,我想实现小车的定位,但是没有实物编码器,要求还要用编码器实现3个位置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的输入数值?

把你的想法和怎么做发邮件给我好吗?在工控网上也不一定能每次都找到你。有问题也问起来也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云锋关于模拟 编码器的输入数值?内容的回复:嗯,我想实现小车的定位,但是没有实物编码器,要求还要用编码器实现3个位置的定位。

就用3 个变量 替代 即可; 怎么模拟编码器的 位移轨迹  才是关键。

把你的工艺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B 编码器的输入数值?内容的回复:嗯,我想实现小车的定位,但是没有实物编码器,要求还要用编码器实现3个位置的定位。 就用3 个变量 替代 即可; 怎么模拟编码器的 位移轨迹  才是关键。 把你的工艺说出来

工艺要求:小车在一条直线轨道上行驶,有3个需要停靠的位置:装料位、称重位、起吊位。我们需要在这3个位置停下,至于3个位置之间的距离任意选定,(可以定为轨道长10米,开始小车到装料位2米,3个位置距离各3米。)现在模拟编码器就是要实现小车的3个位置定位。坐等大虾指点。

网友A:
根据你的上述工艺要求,用1个变量分别输入3个不同的数值,应该可以实现模拟要求。

编码器是采用的什么信号类型接入PLC? 4-20mA?SSI?还是其他。。。找到这个输入变量,用内部变量代换掉。

楼主:
对:云锋关于根据你的上述工艺要求,用1个变量分别输入3个不同的数值,应该可以实现模拟要求。编码器是采用的什么信号类型接入PLC? 4-20mA?SSI?还是其他。。。找到这个输入变量,用内部变量代换掉。内容的回复:

编码器的型号还没确定啊,主要是我还不知道编码器怎么用?之前是想选用绝对式编码器,因为网上说它可以实现在断电后记录当时的位置,便于下次继续操作。主要是我不知道在FC模块中用什么语句去实现。。。。大虾帮帮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