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惠丰)变频器CB故障

楼主(2012-07-30):
现有一台惠丰F1500变频器的控制板,送电显示“cb”,电源电压低或主接触器未吸合。其电源板上端子CN4,有好多引脚都是什么作用呀?那位大哥可以告诉下?苦求?  端子上标注“PF1/CM/A2/+24V/F2/+24V/CM/CB"

网友A:
接触器辅助触点短接就可以了。是接触器有点问题了 换新的最好。 http://anly797.taobao.com 变频器配件销售 散热风扇 模块 整流桥 可控硅 电容 电阻等 欢迎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