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所用变柜”、“进线柜”、“馈线柜”、“PT柜"怎么翻译呀?谢谢各位!

楼主(2012-07-30):
请问“所用变柜”、“进线柜”、“馈线柜”、“PT柜"怎么翻译呀?谢谢各位!

网友A:
英语不咋地,前来看看结果。

楼主:
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哈~~~

楼主:
还有一个”隔离柜“怎么翻译呢?

楼主:
进线柜=Incoming cabinet
馈线柜=Feeder cabinet
PT柜=PT cabinet
隔离柜=Isolation cabinet

大侠们看看对不对啊?

"所用变柜"到底怎么翻译啊?

网友B:
“所用变柜”、“进线柜”、“馈线柜”、“PT柜"

后面三个 见过,前面一个不知为何物。

网友C:
所有变柜?

是什么东西?

网友D(2012-09-06):
引用 网友C:
所有变柜?是什么东西?

就是配电所自己用电的柜子;至于翻译,查图纸告诉你图纸上的答案!cabinet--这个词没有看到,看到是section;比如PT柜---下面标的回路就是 PT of section I;所用电--section I of  power for main  plant bulilding;

进线柜 power souce Incoming  line (1#或2#);出线柜 Outline switchgear

网友E:
 incoming panel 进线柜

网友D:
隔离柜,意思是隔离开关柜,可以这样翻译 Isolating switch 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