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仪dta4848r1与松下plc

楼主(2012-07-30):
    各位同仁!有谁做过台达温控仪与松下plc的通讯连接,协议为modubus,编码为ASCII。有的话发个程序供我参考一下

网友A:
这个得参考 PLC的编程手册 自己试着编。

因为不一定大家就有相同的应用案例。

网友B:
参考 PLC的编程手册和台达温控的手册,多有例子的.

网友C:
这个不是参考,根据编程手册,用户手册,各品牌的不一样。参考别人的意义不大

楼主:
谢谢!那我自己试试

网友D:
应该手册上都有写怎么做的

网友B(2012-10-07):
把台达的温空改成modubu RTU,松下只能用modubu RTU,PLC用F145。146与对应台达地址读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