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图纸中出现很多小竖线,选不中,也无法删除

楼主(2012-07-30):
CAD图纸中出现很多小竖线,选不中,但是打印时能打印出来,怎么能删除这些小竖线

就是左下角的这些小竖杠,小竖杠的位置不一定,每张图中都有。

网友A:
点击小的竖线,查看它的属性,是属于哪一图层,哪一个图块,哪一对象,等等,然后有选择的处理。

网友B:
先试着想办法 选定小竖杠。

网友C:
先全选然后删除,先这样区分这个东西是不是作图内容。

网友D:
打开全部图层(把图层灯打开),查看图层。

网友E:
   是 边 框  的小线吗, 那个因是你图的那个表格框 的小线吧

网友F:
多用几次RE命令就可以选中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连续用几次RE命令就选中了。但最终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打印,而RE命令是图形刷新,两回事。

RE等同于regen命令,regen命令解释如下:

从当前视口重生成整个图形

 命令行:  regen

REGEN 在当前视口中重生成整个图形并重新计算所有对象的屏幕坐标。它还重新创建图形数据库索引,从而优化显示和对象选择的性能。

楼主:
对:yjig关于楼主的问题是打印,而RE命令是图形刷新,两回事。RE等同于regen命令,regen命令解释如下: 从当前视口重生成整个图形  “视图”菜单:重生成 命令行:  regen REGEN 在当前视口中重生成整个图形并重新计算所有对象的屏幕坐标。它还重新创建图形数据库索引,从而优化显示和对象选择的性能。 内容的回复:

不行呢,有没有邮箱,我把图纸发给您看看

楼主:
对:yjig关于点击小的竖线,查看它的属性,是属于哪一图层,哪一个图块,哪一对象,等等,然后有选择的处理。 内容的回复:

有些只有一个图层的,也有同样的小竖杠,没法处理。

楼主:
对:芳季关于先全选然后删除,先这样区分这个东西是不是作图内容。 内容的回复:

按您的方法试了,好像是作图的问题,不过现在不能把所有的图纸重新画。

网友G:
那就耐心点选中,然后删除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jig关于楼主的问题是打印,而RE命令是图形刷新,两回事。RE等同于regen命令,regen命令解释如下: 从当前视口重生成整个图形  “视图”菜单:重生成 命令行:  regen REGEN 在当前视口中重生成整个图形并重新计算所有对象的屏幕坐标。它还重新创建图形数据库索引,从而优化显示和对象选择的性能。 内容的回复:不行呢,有没有邮箱,我把图纸发给您看看

pan_xiansheng@yahoo.com.cn

网友H:
此杠应该是不可点选的点击重新生成即可,

网友I:
可以把图纸发来看看吗!邮箱:zyj851698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