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二十

楼主(2012-07-30):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二十

本文6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其内容都是涉及硬件电路设计的,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我现在有个螺旋槽,由电机通过皮带转动,现在的情况是,螺旋槽因为物料堵而卡死,但是电机依然转动,如何做好监控?让主控的人知道螺旋槽不转了。

    回复:1、在螺旋槽转动轴上按转移圆盘,在圆盘周边做一凸起物,使其每转动一周碰一下限位开关KK开关触点连接二个时间定时器T1T2,其T1为断电延时定时器,T2为通电延时定时器,J0为继电器,见下图:

     动作分析:2个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大于螺旋槽转动轴最慢转动一周的时间

      1、正常情况下,开关不断的碰创,使T1长时间通电,而T2始终处于断电状态,T1触点闭合使J0得电吸和,故报警器处于断电而不报警。

      2、螺旋槽转动轴卡住不动,如K 处于断开状态,T1失电延时一段时间,T1断开,使J0失电断开,J0的常闭触点闭合,报警器通电报警。如K 处于接通状态,延时一段时间,T2动作,T2的常开触点闭合,报警器通电报警。

      二、求助帖:所用PLCTWDLCAE4ODRF,模块为TWDAMI8HT,该要求输入信号为0-20ma电流信号,而现在输入信号为4-20ma,该怎么办?急求解答,先谢谢了

    回复: 可以自制一块4~20ma转换为0~20ma的电路板,很简单也很便宜(只用LM324集成块 1 块、一个稳压管、一个微调及几个电阻,只需几元钱)。你可以这样连线:将输入信号4~20ma接下图的输入4~20ma”输入端,下图输出即为0~20ma电流,你可用它接TWDAMI8HT模块的输入即可。

    电路说明:调节1K微调电阻,使U1A1脚电压=+1V,如此时外输入电流=4ma,其R0的压降=1V,即U1B5脚对地电压=+1VU1BG1构成电压跟随器,使G1管的发射极对地电压也=+1V,故此时R1的电流=0,则R2的电流也=0G1的集电极对+24V电压=0V,使G2管集电极输出电流=0。如外输入电流20ma,其R0压降=5V,使U1B5脚对地电压=+5V,由于R1下端电压=+1V,故R1的电压=4V,由于R1R2阻值相等,电流也相等,故R2的电压降也=4VU1CG2为电压跟随器,故使R3的电压也=4VR3=200Ω,R3的电流=4÷0.2=20maG2管的发射极电流=集电极电流,故此时G2管集电极输出电流=20ma

    三、求助帖:手头有一个测试仪要做。有一个专用电源去监测一个电子元器件。该电源的电压高达10KV,当电子元件正常时,电流为0.01MA,工作不正常时,电流为0.03MA。现在就是要做这个测试仪。同时监测5个电子元器件。不正常的元器件的电路断开切报警。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有好的见解。

楼主所述是电子元件耐压测试,其功耗不大(最大功耗=10000×0.03×0.001=0.3 W,可自制10KV电源,及过流报警电路:用20W升压变压器,将220V升压为2KV,再用5个硅柱与5个高耐压电容组成5倍压整流电路。输出接地端串接一电阻(100Ω)与被测元件相串联(见下图),当被测元件电流=0.03mA时,电阻电压=0.3V。用一LM358做电压比较器,其2脚调到稍小于0.3V3脚接输出负端,当被测电流≥0.03mA时,使比较器动作,J1吸合自锁,切断电源,同时声报警。处理完后,按下复位,继电器断电、报警停。最简的测试电路如下,仅供参考。

    四、求助:我们公司采购了一批GF的流量传感器和变送器(可以现场显示),正常时传感器将频率信号给变送器,再由变送器转成4-20am信号给PLC,现在采购弄错了,直接买了输出4-20am信号的传感器,这样变送器就没法接受信号并显示了,变送器的型号是+GF+SIGNET 8550,它要求传感器的输入范围是0.5-1500hz。我们想通过一个电流转频率的模块将4-20am的信号转成hz信号给变送器,现在转换模块有0-50010002000hz的选项,我们该选哪一种呢

回复:  应选用0~2000HZ的转换模块,不过不能直接转换,因为电流转换频率模块输入420ma电流时,其对应的转换脉冲频率为02000Hz,而不是01500Hz。其1ma对应脉冲频率=2000÷(20-4=125Hz,那么1500 Hz对应的输入电流=1500÷125+4=16ma故应先4~20ma电流通过一转换电路变换为4~16ma,再输入给0~2000HZ的转换模块,其输出频率才可为0~1500HZ。再将0~1500HZ信号输入给变送器以现场显示,再将变送器转成4-20am信号给PLC

但这样的转换电路是没有现成的,需自己设计才行。现设计一电路供你参考:

电路原理说明:将传感器输出的4~20ma信号输入给该电路的A点,在电阻R0上产生1.2~6V电压,U1BG1组成电压跟随器,故A点与C点电位相等。由于R1下端接+1.2V,故R1的电压为0~4.8V

故当A点输入电流=4ma时,UA=1.2V,则UC=1.2V。此时R1的电压=0,其电流=0,故知R2的电流也=0(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发射极电流)。故UR2=0V,即UE=UD-=22.4VU1D与晶体管G2构成电压跟随器,其UE=UF,故UF=22.4V。此时R3的电压=24-22.4=1.6V,其电流=1.6÷400=0.004=4ma

故当A点输入电流=20ma时,UA=4.8V,则UC=6V。此时R1的电压=6-1.2=4.8V,故知R2的电压也=4.8V(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发射极电流)。即UE=UDUR2=22.4 -4.8=17.6VU1D与晶体管G2构成电压跟随器,其UE=UF,故UF=17.6V。此时R3的电压=24-17.6=6.4V,其电流=6.4÷400=0.016=16ma

     2、还可以这样设计转换电路,可不必购买0~2000HZ的转换模块。其电路见下图:将买来的输出4-20am信号的传感器的输出直接接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在输出电流线路中串接一阻值很小的电阻(R=75Ω)即晶体管G0(图中粉色虚线框),进行采样(采样值为0.3~1.5V),再将这采样电压进行V/F转换,变为0~1500HZ的脉冲频率,去变送器显示。这样处理的好处除了可节省购买0~2000HZ的转换模块。又确保输送给PLC4~20ma的准确性。下图即为该种思路的转换电路图:

     电路说明:1、该电路的输入点A接传感器的4~20ma输出线,该电路的G0管的集电极输出去接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端,该电路的-15V去接PLC的共地点COM,即该电路的地(GND)高于PLC的公共地COM电位 15VG0U1A构成跟随器,由于输入+接地(GND)使B点电位=0V(GND)。由于G0的集电极电流=发射极电流,故使去PLC的电流等于A点电流(即传感器输出电流)。

2LM331构成V/F转换器,输入电压为0~10V其输出为0~10KHz脉冲,本电路R0=75Ω,其电流=4~20ma,故R0电压=0.3~1VU1B为电压跟随器,其输出电压也=0.3~1V,输入给V/F转换器,使V/F转换器输出脉冲频率为:0~1500Hz

该电路输出(LM3313脚)接变送器的输入,其+E端接变送器的电源正极,GND点接变送器的电源负极。

五、求助帖:一个开关顺势开启三个电机:一个按钮按一下启动一个电机。在按一下启动第二个电机。在按一下开启第三电机。在按一下全停。请付电路图

回复:给你出个继电器控制图:

工作原理:JaJbJcJ4 为同型号中间继电器,Z1Z2Z3 3个电机启动用的交流接触器。按下按钮KJa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b得电吸合,Jb常开触点闭合使Jc的电吸合,从动作时间上看,Ja先动作,Jb次之,Jc最后动作。下面为它们动作时序图。

      上图为起始状态,第一次按下按钮KJa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b得电吸合,Jb常开触点闭合,使JcZ1同时得电,Jc长闭触点先断开,而Z1的常开点后闭合,故Z1吸合且自锁。而Z2 未能得电吸合。第二次按下按钮KJa先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由于此时Jc未得电其常闭触点仍闭合,故JbZ2是同时得电吸合,Z2的常开触点闭合使Z2自锁,而Jb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c得电动作, Jc的常闭触点断开稍迟与Z2的常开触点的闭合,使Z3不能得电导通。第三次按下按钮KJa先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由于此时Jc未得电其常闭触点仍闭合,故JbZ3同时得电动作,Z3的常开触点闭合使Z3自锁,,Jb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c得电动作, Jc的常闭触点断开稍迟与Z3的常开触点的闭合,使J4不能得电导通。。第四次按下按钮KJa先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由于此时Jc未得电其常闭触点仍闭合,故JbJ4才同时得电吸合J4的常开触点闭合自锁,而常闭触点断开使Z1Z2Z3失电断开,按钮K抬起其常开触点断开,使 J4失电断开。电路又回到起始状态。

再出个由集成电路构成的控制电路:(图中3个继电器分别控制3个电机的交流接触器)

   电路原理说明:通电瞬间,C1电压=0,是与非门U3输出为高电位,是U1U2复位,即使4D触发器Q端输出为03个继电器处于断电状态,随着充电,C1的电压=12VU2BQ\=1,使U3A的输出=0,即复位失效。

      第一次按下按钮K,抬起时,产生由0—>1的正突跳,同时触发4D触发器的CLK端,由于此时只有U1A的数据端D=1,其它3个数据端D=0,故触发后,U1AQ=1,其它3个输出端Q=0,故使晶体管G1导通,继电器J1得电吸合,使电机1的接触器吸合,电机1启动。当第二次按下K且抬起时,此时U1AU1B的数据端D=1,而U2AU2B的数据端D=0,触发结果,U1AU1B的输出端Q=1,而U2AU2B的输出端Q=0,故电机1仍运转,电机2启动运转。而U2B的输出端Q=0,故电机12仍运转,电机3启动运转。当第四次按下K且抬起时,此时U1AU1BU2AU2B的数据端D=1,触发结果使U2B的输出端Q=1Q\=0Q\=0使与非门U3A输出=1(高电位)触发4D出发的的复位端R,使其皆复位,3个电机断电停,电路有回复起始状态。

   六、CPU224XP模拟量问题,紧急求助:现在手上有个CPU224XP,想通过PID控制变频器,接线的时候遇到问题:CPU224XP用自带的模拟量,输入端是10V,可是用的传感器是24VDC4-20MA的,请教大侠们该如何接线,或者加电阻接法。为了节省成本,没有购买模拟量模块,前辈们赐教了

   回复:  1、一般电压模拟量输入为:0~10V,如配置EM235,如设置电压输入,其输入要求为0~10V,而不是2~10V

     2、在传感器的输出端并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可把4-20mA变成2-10V,但0~2V范围的信号输入没有了。最好再将2-10V电压变换为0~10V。下面的电路就是将4~20ma直接转换为0~10V的电路,供你参考:图中的24V电源可直接用PLC内的24V电源,电路简单,只需1LM358运放块、1只稳压管、1个微调电阻和几个电阻,元件费用只需几元钱。

网友A:
都是高手呀。能进这个网站幸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呀。能进这个网站幸运

  对 第五个 那用一般继电器加一个按钮控制三台电机启动 ???

网友C:
楼主总结的很好,方便大家阅读。

网友D:
有时间再详细的看看  不敢随意评论

网友E:
看看这几年大家的努力,办的越来越好高手如林啊!很好!

网友F: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414133000003-1.shtml

网友G:
谢谢了师傅,我收了,想研究一下

网友H:
果然好贴,学到好多,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果然好贴,学到好多,谢谢!

网友J(2012-08-30):
高手如林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