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轴伺服包装机控制器

楼主(2012-07-30):
  3轴伺服包装机控制器用于枕式包装机控制,具有电子凸轮(电子变刀速)功能。控制器功能强大,每轴都支持伺服驱动器或者变频器;使用方便,无需编程,装上就能用;价格合理;是双变频包装机升级伺服包装机的首选控制器。

一.TB04HM控制器主要特点

1、 TB04HM控制器用于枕式包装机。

2、 TB04HM控制器可以控制3轴电机,3轴分别为切刀轴,走纸轴,送料轴,每一轴由各自的电机带动。每一轴都可以支持伺服驱动器或者变频器。控制伺服使用脉冲量,控制变频器用模拟量。机器可以灵活配置为3伺服或者单伺服双变频或者双伺服单变频或者3变频等方式。

3、 切刀轴具有电子凸轮功能,无需安装双变频机器调节刀速的机构。伺服电机直接通过减速箱(或同步带)传动到切刀轴,实现电子变速。设定不同的袋长,控制器自动计算合适的刀速,不用人工调节。(参考配置:伺服电机750W3000转,减速箱减速比1:10,可以使用常用的蜗杆蜗轮减速箱。)

4、 独立的送料轴,直接在触摸屏上设定送料偏移,不用安装双变频机器的调料位机构。

5、 袋长范围大:50毫米   6米(这个范围经过真机测试,实际上袋长可以更长,理论上支持无限长袋长)。

6、 具有防空包功能:无物料时,送料轴动,切刀和走纸停;有物料时,切刀和走纸动。

7、 具有防切料功能:检测到将要切料时,切刀停(减速停在停机位置,不是急停,对切刀冲击少,适用于高速包装),走纸和送料继续,等到物料安全送出后,切刀再继续转动(平滑加速至同步速度)。

8、 控制器功能强大,配置灵活,适合控制各种不同的枕式包装机。例如:常规枕式机,包长管机器,湿巾机,卡片机,纸袋机,彩泥机等等。控制器其它高级功能还包括:

1) 包装速度范围可以设置。

2) 长度范围可以设置。

3) 切刀可以选择电子变速(伺服)或机械变速(变频器)。

4) 控制端口(切刀伺服ON和方向,出料变频器启动)可以通过设置,选择不同输出口。

5) 具有自整定功能,自动测量并设置变频器速度参数。

6) 点动中封可以选择闭合或不闭合,中封开合可以使用电磁铁或电机控制。

7) 控制器可以设置限时时间,限时时间到后,必须输入解除密码才能启动机器。

8) 每一轴可以单动,有些轴(走纸送料)还可以联动。单动速度可以设置。单动具有寻找接近开关,停机位置,切断位置等多种工作方式。通过联动功能可以简单直观地设置走纸偏移和送料偏移。

9) 跟踪色标情况下,开机时可以自动测量袋长;机器运行过程中,还可以自动测量和修正袋长;另外还可以通过走纸轴单动测量袋长。色标检测范围可设定,只在设定范围内检测色标信号,加强抗干扰能力。无色标信号多少包停机也可以设定。

10)控制器加减速时间可以设置。

11) 具有多个多功能输出口,可以配置为充气或者打码输出。输出位置,输出时间,输出间隔可以设置。

12)速度可以用电位器调节(模拟电压输入)或者在触摸屏上设置。

13)控制器和触摸屏的配方功能配合使用,更换包装材料时直接下载配方数据,做到不用调节任何参数机器就能正常运行(注:双变频机器使用配方功能至少也要重新调节刀速和料位)。

14)具有完善的机器状态监控。

15)控制器可以连接到电脑升级控制程序。

16)控制器具有可选的第二路485通信口,方便连接其它控制器,实现更复杂的控制功能。

17)本公司提供配套的2路温控模块,可以和TB04HM控制器一起连接到触摸屏,在触摸屏上显示和设定温度,淘汰单独的2个温控表。

二.与其它控制方案的比较

目前伺服枕式包装机带电子凸轮变速的方案主要有3种:第一种就是用TB04HM这样的专用控制器实现;第二种是用带电子凸轮的伺服驱动器实现;第三种是用高端运动控制器实现。下表分别比较了3种方案的优缺点。

TB04HM控制器

带电子凸轮的伺服

高端运动控制器

优点

1.实现简单,装上就能用。

2.整个机器由控制器统一控制,整机动作协调性好,功能丰富。

3.通用接口,只要是标准的伺服都能用,客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价位的伺服驱动器。

4.相对其它方案价格最低。

5.要实现TB04HM控制器内部没有的功能时,可以外加PLC,把TB04HM控制器作为从控制器,两者之间通过通信口协调或者由PLC控制TB04HM控制器的输入端口,实现对TB04HM的操控。

1.实现较简单。

2.成本在3个方案中,处于中等水平。

1.具有TB04HM控制器优点中的23点。

缺点

1.要实现除电子凸轮之外的功能(这个通常是必须的),要外加PLC,还要编写PLC程序。

2.只能使用某一厂家的专用伺服及全套系统,局限性大,能选择的品牌少。

3.各个伺服各管各的,整机动作协调性差,难以实现高级功能。

1.需要编写程序,难度大。

2.价格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