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带负载的问题,望高手解答哇!

楼主(2012-07-30):
(无正文)

网友A:
MR能带的负载比MT的大···过电流能力也比MT的大···要是外接感性负载的话首选FX1S-**MR-001···使用外接开关电源供电给中间继电器···所有输出点接中继都是木问题嘀

网友B:
Y所需要的电源请使用外接电源,只要每输出4点电流合计不超过0.8A就可以的。如果是继电器输出,每点尽量不要超过2A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