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小型PLC需要什么样,有市场?

楼主(2012-07-30):
国产PLC越来越受国外的产品冲击!

需要用什么样PLC才能迎合中国目前的市场呢?

是功能越多越好;外形越小越好;价格越低越好;

还是需要有什么特殊功能?

希望大家各出已见!!

网友A:
最好是有行业针对性,在细分市场下功夫。。。

网友B:
把客户搞定最关键

说到底市场销售最关键

网友C:
服务也很重要。

网友D:
国产的设备现在基本质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售后服务很重要的;

网友E(2012-08-30):
深圳市顾美科技有限公司

型号命名

触摸屏plc一体机 文本plc一体机 一体机 plc 兼容FX1N 1S 2N系列plc 功能 兼容三菱GX8.52软件

EX2N – 14/ 16 /20/24/30/36/42MT /MR/MRT- 70H- 8AD 4DA –EK/PT/NTC/V/A4/A0-4P-2C1/C2

 1            2                   3         4   5    6       7            8   9

1:系列名称       EX2N 系列:PLC兼容三菱FX2N指令

2:输入输出点数   1064出,1 68 6 出,20128.......

3:输出类型       MT:晶体管输出 MR:继电器输出 MRT:继电器晶体管混合输出

4:显示器类型     70H显示同触摸屏MT6070

5:模拟量或温度输入      常规最多8

6:模拟量输出            常规最多4路,0-10V

7:模拟量/温度输入类型   EK:热电偶          PTPT100     NTC:热敏电阻

                   A44-20MA电流  A00-20MA      V 0-10V电压

8:高速脉冲:   4P表示4100K高速脉冲

9:高速计数     C1表示100K单相计数 C2表示100K双相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