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板炸保险

楼主(2012-07-30):
新的机器,不带电机空载运行一段时间后,保险炸了,P+P-的铜箔都炸飞了,求详解

网友A:
不会是内部短路吧,这个要根据现场条件去排除

网友B:
变频器是不是预充电,很多变频器使用前需要预充电,楼上说的变频器内部进杂物或者端接片没有拆,也有可能造成内部短路。

网友C:
什么厂的,质量问题!!!!!!!!!

网友D:
品质问题,应该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E:
变频器技术交流群771703004 阿里旺旺账号